[AVR单片机] 用iccavr6.31A编译出现....

楼主(2008-03-02):
用iccavr6.31A编译出现“branch target too far for relative jump/call”不知道怎么办,我用的是mega16芯片

网友A:
不过有种办法可以考虑

不明白细节 不过有种苯办法可以考虑 调用的函数被分配的空间太远了  你可以尝试将一些调用的函数原代码直接在调用处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