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双龙,SLISP V1.6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7-12-08):
V1.6在一台PC上显示"打印口没有找到匹配的下载电缆",同样V1.6和下载线安装在另外一台PC上正常。两台PC都是XP,并口应该没问题,是否是V1.6有问题?

网友A:
我用1.6没有发现

看看你电脑关于打印口设置,也可能LPT口坏了

网友B:
看看计算机的LPT设置,一般设在EEP或ECP

楼主:
谢谢两位,BIOS中并口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