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C在IAR AVR中如何实现精确延时

楼主(2008-05-12):
    在那个什么软件里有这样的delay_us(i);delay_ms(i);之类的,请教高手,如何在IAR AVR中实现上述的函数呀?

网友A:
用定时器咯

楼主:
不是用定时器,就用nop这样的语句

现在就想把一个函数把nop语句组成稍有点准的延时函数

网友B:
最好用定时器

用NOP延时会受中断影响

楼主:
我会关中断的.怎么就弄成delay_us(1)

我会关中断的.怎么就弄成delay_us(1)就是扬时1us

网友C:
根据汇编代码计算了

或者使用仿真器计时间看看,本来软件延时就不是精确的,仅仅用来估算而已

网友D:
__delay_cycles()

__delay_cycles()

网友E:
自已写一个,在模以器里或示波器里调一下,

俺懒得去查C编译器提供的。

网友E:
俺不用IAR

楼主:
噢,楼上高手,你是用GCC的对吗?

哈哈,俺是刚入门的.觉得GCC设置好烦噢.

网友E:
写一个批文件不就得了!

比ICC和IAR的设定还简单!超灵活,爱干啥就干啥。

网友F:
GCC提供的软件延时库做uS级短延时超准!建议使用使用!

网友D:
IAR精确到一个时钟周期

IAR精确到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G:
IAR 430中有__delay_cycles()内嵌函数

AVR应该也有,自己去看一下头文件

网友H:
定义好晶振,然后用__delay_cycles()。能精确到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I(2008-06-24):
delay_cycles

_delay_cycles();好

网友J:
这个论坛,飞船不起飞就太冷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