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程序,高手看看啊!

楼主(2008-05-15):
#define        Q1_CLK        PB1
#define        Q2_CLK        PB2
#define        Q3_CLK        PB0
#define        CLK_PORT    PORTB
#define        Q_DATA      PORTD
void    write_display_data(uchar    Q1,uchar    Q2,uchar    Q3)
{    Q_DATA=0x00;
    cbi(CLK_PORT,Q1_CLK);
    _nop();
    sbi(CLK_PORT,Q1_CLK);
    Q_DATA=0X00;
    cbi(CLK_PORT,Q2_CLK);
    _nop();
    sbi(CLK_PORT,Q2_CLK);
    Q_DATA=Q3;
    cbi(CLK_PORT,Q3_CLK);
    _nop();
    sbi(CLK_PORT,Q3_CLK);
    Q_DATA=Q1;
    cbi(CLK_PORT,Q1_CLK);
    _nop();
    sbi(CLK_PORT,Q1_CLK);
    Q_DATA=Q2;
    cbi(CLK_PORT,Q2_CLK);
    _nop();
    sbi(CLK_PORT,Q2_CLK);
}
我不明白是cbi sbi什么意思

网友A:
清零和置位

网友B:
clear bit 和 set bit

是GCC的程序?

网友C:
是清零和置为

作用就相当于and、or

网友D:
cbi(CLK_PORT,Q1_CLK); 等于 CLK_PORT &= ~( 1<
sbi(CLK_PORT,Q1_CLK); 等于 CLK_PORT |= ( 1<<Q1_CLK) );

生成的汇编代码是一样的。后者更安全,不能位操作的能按字节逻辑操作。

网友E:
俺喜欢CLK_PORT |= ( 1<

网友F:
WinAVR的编程风格不错,里面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G:
请问( 1<
请问为什么 要像  1<<Q1_CLK这样写呢?
  我是个AVR的 初学者 。

网友H:
俺喜欢CLK_PORT |= _BV(Q1_CLK);

俺喜欢CLK_PORT |= _BV(Q1_CLK);

网友I:
CLK_PORT |= _BV(Q1_CLK);  请问这个语句中的 _BV(Q1_CLK);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包含在那个头文件的,或者是函数啊?谢谢,刚刚学AVR 都快整晕头了。

网友J:
楼上的,我可以回答你.

_BV(Q1_CLK) 相当于1<<(Q1_CLK); Q1_CLK 应该是个整数,如1-7
CLK_PORT |= _BV(Q1_CLK);
CLK_PORT是个端口,

就相当于PROTx |= 1<< Q1_CLK;
就是PROTx端口(不一定是端口,变量也可) Q1_CLK位置1; 其他位不变

网友K:
CBI与SBI在AVR的汇编中就有

网友I:
谢谢

谢谢13楼的朋友的解答。
是不是这样个意思:1<<(Q1_CLK); 就是把1移动到Q1_CLK这个位,也就是把这个位置为1,再这个位和端口的值相或,1或1还是1,其他位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