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__eewr_dword (t));

楼主(2008-05-21):
这个函数咱用呀?
应该是eeprom 32位的写函数吧?

楼主:
接上

uint16_t __eerd_word (const uint16_t *, uint8_t (*)(const uint8_t *))
    __ATTR_PURE__;
uint32_t __eerd_dword (const uint32_t *, uint8_t (*)(const uint8_t *))
    __ATTR_PURE__;
void __eerd_block (void *, const void *, size_t, uint8_t (*)(const uint8_t *));

void __eewr_word (uint16_t *, uint16_t, void (*)(uint8_t *, uint8_t));
void __eewr_dword (uint32_t *, uint32_t, void (*)(uint8_t *, uint8_t));
void __eewr_block (void *, const void *, size_t, void (*)(uint8_t *, uint8_t));

高人们请教一下呀,这个函数咱用呀?

楼主:
噢,明白了,原来这么用

楼主:
下面还有

static __inline__ void eeprom_write_dword (uint32_t *__p, uint32_t __value)
{
    __eewr_dword (__p, __value, eeprom_write_byte);
}

楼主: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用了,32位是由4个字节组成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