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个项目想用SO-8封装的AVR,不知批量价多少?

楼主(2008-05-23):
初步希望是ATtiny13或ATtiny25,不知价格如何?双龙可以给个5K的参考价吗?

楼主:
也想过ATtiny24/44之类,不过SO-14之类的封装还是大了点

  QFN的不在考虑之列,主要是手工焊接不方便,尤其批量时不好控制质量。最晕的是AVR的单片机几乎没有TSSOP封装。
  要是ATtiny24/44有TSSOP14,那个封装既不是太大,IO又多,那是最好的。

楼主:
知道细节的朋友也不妨给个参考

网友A:
5元,呵呵

猜的.

真想知道价格,一般要打电话.

楼主:
5元肯定不到,比mega48V还贵,呵呵

ATmega48V上次刚用过。

网友B:
24用过,4块多,喜欢它的AD放大。

网友C:
约3.2元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朋友

网友D:
差不多那个参考价,具体直接致电双龙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