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有哪个型号可以扩展RAM,M128 ROM=128K浪费 RAM=4k不够,不适合

楼主(2008-05-26):
(无正文)

网友A:
Mega128就是可以外扩RAM的

网友B:
还不如换arm

性能更高,价钱更低,ram也不用扩了

网友C:
M8515

M8515

网友D:
可以用ARM

不习惯ARM可以用AVR32

网友E:
呵呵,Mega8515、Mega162、Mega32、Mega64

价格依次上升...

网友F:
Mega128好像不便宜哦

价格比AT91sam7s64的价格还贵

AT91sam7s64有
Flash 64K
RAM   16K
UART*3
IIC*1
SPI*1
IO*32
TC*2
PIT*1
USB*1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吧

楼主:
AVR的A/D都是10bit 太少了,如果像MSP430那样有12bit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