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我装了WINAVR还是不能编译C程序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6-06):
怎么不提示FLASH和RAM使用情况啊?

谢谢楼上的指点,现在可以编译C了.
Build started 6.6.2008 at 09:12:02
avr-gcc  -mmcu=atmega128 -Wall -gdwarf-2 -O0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p,-M,-MP,-MT,test0.o,-MF,dep/test0.o.d  -c   ../test0.c -o test0.o
avr-gcc -mmcu=atmega128  test0.o    -o test0.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test0.elf test0.hex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ihex test0.elf test0.eep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楼上的再指点下.

网友A:
默认设置就有这些信息的

编译正确完成后就有这些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