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4*4按键

楼主(2008-06-05):
大家好,请帮我看看以下问题
1.为什么我PC0不能输出1,我就将R20直接接到VCC。
2.为什么我按SW1~SW6,能在LED上显示正确的1~6数示。按其它的按键就显示乱码了。
3.还有按键要按好几下才能动作。
/*采用内部1M晶振*/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LED共阳代码*/
unsigned char KEY_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nsigned char temp,key;
/*端口初始化*/
void key_init(void)
{
DDRA = 0xF0;
PORTA= 0x0F;
DDRB = 0xFF;
PORTB= 0xFF;
DDRC = 0xFF;
PORTC= 0x01;
DDRD = 0xFB;
PORTD= 0x04;
}
/*中断初始化*/
void int0_init(void)
{
GICR = 0x40;
MCUCR= 0x00;
SE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for(j=0;j<225;j++);
    {;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 2 /*外部中断INT0*/
void Int0(void)
{
   do
   {
   unsigned char temp;
   CLI();
   temp=PINA;   //引脚上的电平
   temp&=0x0F;
   temp=~(temp|0xF0);
   if(temp==1)
             key=0;
   else if(temp==2)
             key=4;
   else if(temp==4)
             key=8;
   else if(temp==8)
             key=12;
   else
             key=16;
   DDRA = 0x0F;
   PORTA= 0xF0;
   delay_ms(100);
   temp=PINA;
   temp&=0xF0;
   temp=~((temp>>4)|0xF0);
   if(temp==1)
            key+=0;
   else if(temp==2)
            key+=1;
   else if(temp==4)
            key+=2;
   else if(temp==8)
            key+=3;
   else
            key=16;
   key_init();
   }
   while(PIND==0x04)
   SEI();
}
int main(void)
{
     key_init();  /*PROTB初始化*/
     int0_init();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PORTB=KEY_table[key];
  delay_ms(100);
  MCUCR=0x40;            /*开启SLEEP*/
  }

楼主:
4*4按键

为什么大家看了不帮帮我呀?

楼主:
中断方式4X4按键

网友A:
按几下才动作是因为这一句

while(PIND==0X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