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的迷惑

楼主(2008-06-16):
调试一段代码,感觉很困惑
if(UCSR0A&(1<<RXC0))LEDF9_flash (30);//判断RXC0是否置位,置位则LEDF9灯亮
En_uart();//使能单片机串口发送
delay(100); //收发转换需要的延迟
sendstr(uart_cmd);    //单片机发送字符串    (uart_cmd 为数组)
delay(10);
Stop_uart();
if(UCSR0A&(1<<RXC0))LEDF8_flash (30);

此代码疑惑之处在于当发送完字符串时LEDF8灯亮了,
而之前LEDF9灯是不会亮的
很奇怪,感觉单片机发送数据之后把RXC0置位了,很疑惑
请个位前辈,同行指点下,谢谢!

楼主:
串口的迷惑

不知有人遇见这样的问题没,谢谢指点啊 ...

网友A:
接收也是需要等待的

while( 1 )
{
    if( UCSR0A&(1<<RXC0) )
    {
       LEDF9_flash (30);
       break;
    }
}

En_uart();//使能单片机串口发送
delay(100); //收发转换需要的延迟
sendstr(uart_cmd);    //单片机发送字符串    (uart_cmd 为数组)
delay(10);
Stop_uart();
if(UCSR0A&(1<<RXC0))LEDF8_flash (30);

楼主:
半双工惹的祸

问题已解决,因为我用的是MAX3070,是半双工通信,而且MAX3070的re引脚一直接地,是接受使能状态,所以单片机每次发送完后,单片机会接到自己发送的数据,导致RXC0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