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解困扰我已久的问题:ICC使用在线汇编,代码压缩功能就不正

楼主(2008-06-17):
如下:
void EnterBootloader(void)
{
    ....;
    asm("jmp $1800");
}

没有使用代码压缩一切正常,但启用后报错:
!Internal Error: unexpected JMP instruction
.....
去掉asm("jmp $1800");后代码压缩功能正常.
当然,如果改用函数指针调用方式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下:
void EnterBootloader(void)
{
    void (*pFunction)(void) = (void *)0x1800;
    pFunction();
}

楼主:
re.

下载了NE5532老师那本<<深入浅出AVR>>的DEMO版,非常佩服作者的文笔,但内容好像太过于简单了点,很适合没有基础的初学者

网友A:
简单说:汇编界面的问题

详细情况请看我的书里面,程序在线更新一章,详见鄙人博客
http://ne5532.21ic.org

网友A:
谢谢楼上看出本书的核心特点。

此书专为新手策划,因为老手一般是不看书的——都看应用笔记+自己想方法 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