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热复位后(出上电复位)的困扰问题,谢谢来发言

楼主(2008-06-21):
按照手册说avr单片机任何复位源来时,单片机的端口都要复位到初始状态,这里有个问题,比如看门狗复位了,我希望复位后原来端口的输入状态要保持住,不希望复位到初始值,怎么办?因为如果复位到初始值的话,这个复位就可能影响到单片机复位前的工作状态了,就麻烦了。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谢谢哪位大虾来帮帮小弟

网友A:
复位了本身就意味着出现了不可预料的故障

这时候要做的是把故障范围降到最小,然后才是恢复现场,也可能需要人为干预,你可以把端口数据写入EEPROM中,例如每分钟写一次或者写入有备份电源的RAM里

我认为复位之后要做的是保证故障范围最小,损失最低才是关键,至于能否恢复现场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