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8的复位脚和晶振的那两个脚可以同时当IO口用吗?

楼主(2008-06-23):
(无正文)

网友A:
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啊,同时怎么工作...

楼主:
M8

是这样吗?如果我接了外部晶振,就不能当IO口使用了。如复位脚1脚,我想在外部接个按键手动复位那这样就不能当IO口使用了,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B:
复位脚不要轻易做I/O口用,除非你有恢复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