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TWI的SDA为低电平,SCL为高电平,并且不动了,是什么状态?

楼主(2008-06-24):
 接口死了?

网友A:
从机忙状态?

楼主:
问题是,主机复位一下就好了,这说明问题出在主机吧?

 mega32

网友A:
是不是主机的程序有BUG

看下应答呢。

楼主:
不会,程序在不同地方用了几年都没出问题,只是在一个地

 而且这个地方的概率很高,7台设备有3台出现过,偶打算放弃集成的TWI,重新用模拟时序改一下程序,再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