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不工作

楼主(2008-06-24):
   最近焊了2块MEGA128.刚开始,有一块能正常下载正常工作,但是时好时坏.然后换个个CPU,能正常工作,能正常下载.但是最近几天能用正常下载,不能正常工作.
我用的编译器是IAR,用的下载软件是AVR STUDIO 4.10
现在2块的情况是,能用JTAC正常下载,但是下载完后不能弹出调试窗.拔掉JTAC也本能正常工作
也没问题,选的是外部晶体,我用的是7.3728M

楼主:
刚才有几个字错了,重发过

最近焊了2块MEGA128.刚开始,有一块能正常下载正常工作,但是时好时坏.然后换了个单片机,能正常工作,能正常下载.但是最近几天能用正常下载,不能正常工作.另外一块就一直不工作,但能下载.
我用的编译器是IAR,用的下载软件是AVR STUDIO 4.10
现在2块的情况是,能用JTAC正常下载,但是下载完后不能弹出调试窗.拔掉JTAC也不能正常工作.选的是外部晶体,我用的是7.3728M.容丝参照说明,应该没有错误!

网友A:
检查复位接法

网友B:
检查熔丝位的设置

检查熔丝位的设置

网友C:
很可能是熔丝位设置错误,想想自己动过什么吧

建议先接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D(2010-08-19):
这种情况和我现在遇到的一样?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