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HC165程序

楼主(2008-06-26):
请教各位这个HC165程序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PB7口为数据输入。
                INT8U HC_165()
        {INT8U i=0;
        CLI();
        SET_DATA;
        SET_165PL;
        for(TIMP8_1=0;TIMP8_1<8;TIMP8_1++)
                 {
            SET_165CLK;
            _NOP();
            TIMP8_2=PINB;
            Get_Bit(TIMP8_2, PB7);//取第7位
            if(TIMP8_2) i|=0x1;
            else i&=0xfe;
            i<<=1;
            _NOP();
            _NOP();
            CLR_165CLK;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
        SEI();
        return i;
        }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问题都不说一下我怎么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是第一位读不出来

网友A:
加入PINB读到的是0

 你的I值不永远都是0XFE?
     if(TIMP8_2) i|=0x1;
            else i&=0xfe;

楼主:
谢谢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