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想确定是掉电模式还是省电模式,帮我看看这句话,我看不

楼主(2008-06-30):
另外一个问题/-----------------系统休眠函数--------------------------------------
inline void OS_wait(void)

  __asm volatile ("nop");
  __asm volatile ("nop");}

inline void OS_sleep(void)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5 + 0x20) |= 1 << 5;
  __asm volatile ("sleep");}   这段语句里的*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5 + 0x20) |= 1 << 5;
实在看不懂
我只知道asm volatile ("sleep");表示进入休眠状态的意思,可是究竟是哪一种,是在不懂,这段语句并没有直接调用sleep.h的函数,也没有 MCUCR=(0<<sm2)|(1<<sm1)|(0<<sm0);这种比较容易看懂的设定,而是一大长串语句,我实在看不懂,请大家救救我吧

我想确定是掉电模式还是省电模式,因为这关系到能否使用定时器进行唤醒,因为我要修改睡眠时间,如果是掉电模式,就可以从定时器着手了,再次说一下真心的谢谢,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楼主:
我只知道这个

Table 17.     睡眠模式选择
SM2 SM1 SM0     睡眠模式
0   0   0     空闲模式
0   0   1     ADC 噪声抑制模式
0   1   0     掉电模式
0   1   1     省电模式
1   0   0         保留
1   0   1         保留
1   1   0       Standby 模式(1)
1   1   1       扩展的Standby 模式(1)
我是知道如何设置来决定休眠模式的就是看不懂那句话,太复杂了,对我这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