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内部复位电路

楼主(2008-07-03):
一般设计中都有复位电路,而AVR(mega169)中内置了上电复位电路,请问各位大侠实际应用中有没有只用内部的上电复位电路,可靠吗

网友A:
只要环境不是太糟糕,就可以用片内。

网友B:
内部复位比想象的要可靠

不过因为RST引脚内部上拉电阻比较大,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可以在RST引脚增加一个到VCC的上拉电阻,对地接个0.1uF的电容增加该RST引脚抗外部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