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寻找兼职开发电机控制项目

楼主(2008-07-06):
技术要求
12232液晶显示,双MCU联机工作,其中一个专门产生要求的50%占空比方波脉冲并对产生的脉冲计数,另一个作为主MCU完成显示和所有设定及逻辑处理。例如avr(16+48)。内部设电源掉电检测,当掉电时依靠电池保存当前断点数据(运行模式数据组,脉冲数,脉冲频率,计数值和延时等掉电前数据,以便电源恢复时可选择从断点继续运行或选择复位从头运行)
显示和设定范围:14位*2行/页  “□”表示空格,下同。
第一行14位:  C12345678 F123H    或者S□N1□N2□□ F123H
第二行14位:  A0T12345 D12345

运行显示内容:大写字母为设定值,小写字母为运行值
第一行:Txxxxx(设定值)/txxxxx(实际值) (x为0~9循环)
第二行:Dxxxxx(设定值)/dxxxxx(实际值)            占1行
第三行:C12345678F123H    或者S□N1□N2□ F123H  或者 SxxxxxxxxF123H
(Rt是对应T计数的复位信号输入,Rd是对应D计数的复位信号输入)
脉冲数C设定值显示8位数字从0~±16777215,分辩率为1
频率F的设定值显示4位:                 □□0~999H    分辩率为1Hz
 0123456789加小数点共11位循环        1。0~9。9k    分辩率为0.1kHz
最后位字母位为H&k 共2种循环         □10~100k    分辩率为1kHz
T(CNT1)设定值显示5位:0~65535,分辩率为1
D(CNT2)设定值显示5位:0~65535,分辩率为1
Ot(CNT1)输出
具有正反向手动调节功能,并且可在运行过程中加速,减速,并且可以储存加速,减速后的频率参数。可以手动点动运行或外部输入信号自动控制电机运行
A加(减)速时间设定为0s时,为直接升到最大频率 ,阶跃(方波形式)
加减速阶段:最高频率fmax,加减速时间t分10档(0档:□□0s直接上升到最大频率;1档:50ms;2档:0.1s;3档:0.2s;4档:0.5s;5档:□□1s;6档:□□2s;7档:□□5s;8档:□10s;9档:□15s)
加速4个阶段:①t1从0到0.4t;f1从0跃升到0.3f并运行0.4t时间②t2从0.4t到0.6t;f2从0.3f跃升到0.6f并运行0.2t时间③t3从0.6t到0.8t;f3从0.6f跃升到0.8f并运行0.2t时间④t4从0.8t到t;f4从0.8f跃升到0.95f并运行0.2t时间(减速顺序与加速相反)
T的4个阶段点固定为:0;0.4t;0.6t;0.8t;F的4个阶段点固定为:0.3f;0.6f;0.8f;0.95f
恒速阶段:当到达时刻t时f由0.95f跃升到fm并运行t恒速(=CP÷fm-1.18A)
式中A:加速时间t,fm:设置的频率,CP:设置的脉冲数
除液晶所需端口外还需要输入输出口13个:
5个面板按键:RUN,SET,MOV,+/Rct,-/Rds,
1个电源检测输入端(线路板上),
7个外接端子:内循环计数复位输入信号Rc,外循环计数复位输入信号Rd,启动输入信号N1,停止输入信号N2,CP脉冲输出,“T” 计数结束输出信号Ot,“D”计数结束输出信号Od,
设置举例:单向定长计数模式    按下“SET”系统停止运行并记录断点数据,系统进入设定状态;
第一行设置:C12345678F123H    或者S□N1□N2□□F123H
按下“MOV” 进入起停方式设置,“C/S”闪烁,按“+”和“—”可选“C”(脉冲数定长)和“S”(外信号定长),如果选择“C”设置,则需要设置随后的脉冲数,再按下“MOV”进入C的脉冲数设置,8位数字通过“MOV”及“+”和“—”完成依次设定,然后进入下一行设置;如果选择“S”则进入“N2”的数字“2”位置选择,可以选择“1”或“2”,选择“1”代表由第二次“N1”信号决定停止发脉冲,选择“2”代表由“N2”信号决定停止发脉冲。然后进入频率F设置,“S”后面直接默认显示N1□N2□□,“N1”代表启动输入信号,“N2”代表C停止信号输入。“F”的后面为3位数字加1位字母表示频率,第一和第三位数字设置范围均为0~9,第二位数字设置范围为0~9再加上小数点共11个可选值,后面字母可选“H”或“K”
第二行设置:A0T12345 D12345
加(减)速时间“A”的设置,后面的数字分为10档循环(通过按“+”和“—”修改为“0~9”)
(注: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即加减速对称,总脉冲数=加速脉冲x2+恒速脉冲数,如果没有设置脉冲数,靠起停信号控制,则加速时间仍然按照设置运行,减速则是由fm直接降为0——立即停止,即不存在减速时间)
 “T”随后的5位数字为内循环计数值,5位数字设置方法同脉冲数“CP”的设定;
内循环计数完毕后的循环计数值“D”的设置。
注:“T”表示每一次完成定长脉冲串输出,计数器“T”就+1,然后等“N1”信号到来再一次完成定长脉冲串输出,计数器“T”就再+1,内循环计数到设定值后“Ot”输出一个0.3s高电平脉冲,同时外循环计数器“D”就+1并等待内循环计数复位信号到来后内循环计数值归0重新计数,外循环计数到设定值后,“Od”输出一个0.3s高电平脉冲并等待外循环计数复位信号到来后计数归0,重新循环计数。
设置(修改)结束可以随时按下“SET”键退出设置,液晶屏处于运行显示状态,所有位均不闪烁,再次按下“SET”键再重新设置或按下“RUN”键程序受外部信号控制自动运行,在停止状态下(非自动运行,也非设置状态)按下“MOV”实现手调整动运行,抬起即停。
自动运行状态下按“MOV”可以循环显示各行内容,共3行。
    显示第三行脉冲时,如果选择“S”方式(外部信号定长控制),“S”后面在脉冲输出时显示S□N1□N2□□F123H ,当停止输出时“S”后面显示刚刚发出的脉冲数(相当于显示起停信号之间产生的实际脉冲数Sxxxxxxxx),并保持到下一次启动信号来临;下一次启动信号来“S”后面恢复显示S□N1□N2□□F123H(相当于清零),停止信号来时再显示新的实际脉冲数SxxxxxxxxF123H。

只要求编写软件部分.
时间要求:1个月
能做的回帖报价,留下联系方式,合适的话我将及时联系您。

楼主:
补充一下,项目开始时间2008-7-15号之前

补充一下,项目开始时间2008-7-15号之前。。。。

网友A:
我们可以,智峰软件(www.zhifengsoft.com)

网友B:
这个技术上对好些老鸟应该没有难度.

关键是实施的工艺与合作沟通.
hyhmh@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