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双龙的ISP总是提示地址校验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15):
双龙的ISP总是提示地址校验失败怎么回事?有时侯多写几下就好了,有时侯总是写不好,都快疯了!请问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我常常遇到这个问题

和程序大小有关,和系统首次使用ISP有关
我的方法,连续写入就好了,呵呵,目前记录:13次不好最高

网友B:
能否把你的ISP线硬件图发给我啊.

网友C:
检查复位。不要自己改线。

楼主:
ISP线硬件图就是和双龙的产品一样的嘛

ISP线硬件图就是和双龙的产品一样的嘛
我前天写的很好,咻一下就写完了,很顺心.但是有时候狂写不进去,连续写入好多次都不行.都抓狂了
我只是把线改成自己要用的接口而已,应该没问题的,有人说是xp的问题???那位高手能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再此谢先了!

网友D:
有些电脑上sl的软件经常写不成功,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现在改用 mucodeisp 了,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E:
用到了SPI,出这个问题的几率比较高

我也遇到过,感觉是如果程序里用到了SPI,出这个问题的几率比较高。
遇到时玩命按复位,最终都能解决。然后只要不拔ISP线,电脑不重启,一般都能**到下班。

网友F:
有时间俺也玩玩AVR的ISP~~~

不过双龙玩的很好~~~特别是大端小端~~~

也省得俺动菜刀了~~~不过手总痒痒~~~

网友G:
菜农的这个是什么东东?

菜农的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注意ISP 引脚上不要接其他东西。SLISP是很稳定的。
相关链接:http://www.avrv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