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汇编语言学习AVR单片机

楼主(2008-07-21):
请问用汇编语言学AVR单片机容易吗,进度会快吗,本人对C 不熟悉,想学AVR,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进度不会快。

建议看我的Blog,C入门快,但是汇编不能缺。

网友B:
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用汇编做一个小程序。

这样可以对硬件有更深的理解。
然后马上转向C语言。C语言的优点是占绝对优势。都没有必要讨论C和汇编谁好谁坏的问题。

网友C(2008-09-01):
汇编

如果你有足够的基础,用任何新的单片机器都应该先用汇编来完成1,2项目,这样,你对这个MCU了解的基础会很牢固而且在以后设计中出问题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分析,当然拉,了解后嘛可以考虑用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