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各位大侠 聂总强那个ISP线能下载AVR芯片吗?

楼主(2008-07-22):
(无正文)

网友A:
是聂忠强吧?

楼主:
是的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下载AVRIC?>

可以的话应该使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宇宙版里支持芯片列表没有AVR可选择

网友B:
MEGA8可以...其他没用过.

楼主:
可以的话应该使用什么软件呢?

可以的话应该使用什么软件呢?在那软件里面没有AVR的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