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来评某仿真器,与卖方交涉让人很不爽

楼主(2008-07-24):
因为DRAGON 坏了,用了一年一个月。
前两天买了一款仿真器来仿真MEGA88。
仿真器断点有时能进,有时不能进,这正常吗?

用DRAGON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用仿真器种类虽不多,也用过一些,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单步可以进去,但全速断点时就不会在断点停下来。

与卖方说了问题,卖方一直说是我的程序问题。
程序会出什么问题?用IAR无优化编译,用汇编查看,没有有对应的汇编语句。

设置的断点不可预知它会不会有效。

本想卖方刚出来的(广告语很动听),出点BUG也正常,可卖方就认为是我的程序问题?

呵呵,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以自己的知识也分析不出来,我的程序为何会出这种情况。

卖方说,我们卖了几百,从来没有出现问题。实际第一版与第二版总数,第二版出来不到一个月。

我自己的产品都出货几K了,都不敢100%说在任何情况不会出问题。

楼主:
更郁闷的事,多次加载,居然数据被覆盖

仿真器,目标板断电,重新上电,就OK了。

程序最高优化在DRAGON都正常,不优化在这仿真器却问题多多。

呵呵,等DRAGON修好,再来对比。

网友A:
debugWIRE对硬件及通信时序要求确实更严酷

    debugWIRE对硬件及通信时序要求确实更严酷,但如果设断点时IDE没有报错而实际执行时没有起作用,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在设断点时是按反汇编中
的地址设的,如果工作正常应该可以看到相应的反汇编。
    另外,要注意仿真时的一些限制,否则有可能造成通信失败,这些在AVR Studio中都有说明。

网友B:
AVR的仿真器是啥样的?!

楼主:
仿真器是那家的,暂时不公开

在没有可靠证据前,公开就是诋毁别人产品了。

在汇编状态下是有相应语句并有断点的。

只知道AVR Studio有些设不了断点,是因为被优化了,相应语句无对应的汇编语句。

我现在无优化的,所有C语句都可以设断点。

更郁闷的是,断点时,串口接收的数据具然会前后次序调换,全速就没有问题。

本想着有BUG也不怕,都是搞技术的,一同解决嘛。
结果一上来说我的程序有问题。
我让他们的工程师远程桌面看看情况,说半天。一句我没有电脑来搪塞。

呵呵,我自己产品出了问题,会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出问题,这也是宝贵的经验呀。别人帮你发现问题,你应该感谢别人才对。

网友A:
你可以将你的测试程序发给仿真器厂家,让他们测试啊。

你可以将你的测试程序发给仿真器厂家,让他们测试啊。

楼主:
这种态度就不对

我的程序是涉及商业秘密,如何往外发。
最可行就是远程桌面。

这里说个插曲,因为我的电脑光驱坏了,读不盘。
我让他们发个给我,具然说,没有光驱,他们没办法,让自己想办法借光驱。
我说,你们就是这样服务客户的?
才同意发给我,其实就两三兆东西,很快就传完了。
还说,这是为了防盗版,你防盗版,就要让客户不方便?

我不可能花时间去做一个测试程序吧。
我也没有这个义务。

等我用DRAOGN仿真结果出来了,就公布。

不是认为自己仿真不会有问题吗?只认为是客户的程序问题,让他说说,为何程序有问题会导致断点进不去,他们又说不出来。

这事就事论事,自己的产品就要承担责任。

网友C:
看看ISP的 RES 管脚上有没有电阻或电容

我上回就是因为 RES 上有个104的电容,也是进不了debugWIRE

找了好久,约了他们的工程师出来才找到问题,拿掉了就好了

楼主:
我这板是成熟的板,以前仿真一直是没有问题的

新买的仿真器不是进不了断点,而是断点有效不可预知的,就是有时候可以进,有时候不可以进。

这套程序我用DRAGON仿真一年都没有出现问题。

我项目没办法只有先停下来,仿真太痛苦了,变量查看都乱套了。

断点能进的,也得不到正确结果。比来我150ms轮循一次串口缓存,结果在断点下接受缓存根本得不到正确数据,每次只串口接收到四个字节就进断点了。

全速则没有问题。

这个仿真器可能占用数据空间,与用户数据产生冲突。
卖家这种态度,我也不想花时间去找问题。做测试程序是不可以测出来的。

只要与DRAGON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买了仿真器不能用,要这仿真器何用?一个跑马灯程序没有问题,能说明什么问题?难道用户只能仿真这些简单的程序。
我依我经验,判断是仿真器问题,但也许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所以先看看别人建议。

卖家一开始就把别人当新人,以为什么都不懂,说出来的话,逻辑不通。
我的仿真器有问题,也没有人跟踪。
一种店大欺客样子。

网友C:
不同的仿真器,有不同的硬件要求

可能DRAGON对RES管脚的驱动比较强,所以没问题

我买的那台和你买的这台有可能基于成本考虑,没加上驱动电路

有可能会挑你板子上的电路,改一下试试有何妨?

如果你的项目真的很急很重要,把这台退了,再买一台DRAGON,也没加多少钱

要不直接买 MKii (现在有国产的) 至少没有DRAGON电源容易烧掉的问题

楼主:
我的电路复位脚 没有加电容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为何有的断点能进,而且次次进,有的断点就一次也进不了呢?这次不进的断点,可能在下次重新加载后又能进了。

这显然与硬件无关。

退货,为何要退货?卖家不认为是他们的仿真器有问题,是认为我的程序有问题,我退货,则说明我是刁蛮客户了。

这种颠倒黑白的事,为了一个仿真器的钱,还落个理亏。

网友A:
如果仿真器有问题,应该是可以重现故障的。

实际你可以将关键部分的代码删掉,然后给厂家分析,厂家应该不会替你保密的,如果厂家这点信用也没有的话,以后如何立足?

楼主:
DRAGON已经修好了

初步测试,DRAGON没有任何问题!

等有空了,贴出对比结果。

楼上的,为何我一定要将就他们呢?
远程桌面是最省事的方法,只要他们明白存在问题就行了,我也没有义务提供我的程序出去。

网友A:
没有勉强你将就他们的意思

没有勉强你将就他们的意思,如果他们是自己开发的并且有良好信誉的话,就应当为你进行服务的,这是他们的义务。

网友D:
DRAGON

怎么修好的啊!教教我

网友E:
碜差不齐的仿真器

网友B:
呵呵,不仿不就得了。。。

大脑仿真也行。。。

网友F:
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自己多看看问题应该不是严重

网友G:
你都没说明是什么仿真器

国内有些盗版debugwire的都针对特定的avrstudio版本的,上次我在b498上死活进不了仿真,后来换到b528就行了。

网友A:
19楼讲的现象是很正常的,原装的有时也有此现象.

网友H:
本人从来不用MCU仿真器

本人从来不喜欢MCU仿真器,感觉那东西不可靠,只要芯片有ISP功能就全速跑.再说很多程序单步执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过FLASH仿真器倒用,因为烧程序麻烦啊^_^.

网友I: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要那么苛刻么

楼主(2008-08-29):
出差了半个月

回22楼:
做产品是不容易,我也是做产品,一个产品的成熟都是经过很多失败的。

问题我是客户,我花了钱,却不得不浪费大把时间找问题,本来是省时间,倒花很多时间,因仿真器的问题,一个项目因此搁置了。

仿真器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断点仿真,进不了断点,要仿真器何用?

到现在我也没有公布是那家的仿真器,我要求退货后,不应后,我评了差评。

现我把双方评价公布:

这次还不公布是那家的仿真器。
卖家居然说我诽谤,是那家仿真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是诽谤,而且我说的实事。

网友J:
你不说也猜到是那家啊,我以前也在那买过ARM的东东,也是

网友K:
无聊呢,

别人在套宝才卖了4个,你就给了个差评

楼主:
sflfw是马甲吧

我曾问过卖家,卖过多少了,他说卖出了几百套,就我有问题。
我就奇怪了,新版才出来不到一个月就卖几百套。我就问他,你这刚出来,就卖出几百套,他就不回应了。

感觉卖家一开始就认定自己产品没有问题,认为我使用有问题。
他的说法是,一个IO开关程序可以仿真,仿真器就没有问题。

我根本就必要按他的意思做,最简单的程序,卖家肯定是测试过的,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问他,进不了断点有那些情况。卖家回答,很多。我让他举个例子,却一个说不出来。

TO:sflfw
我花了钱,得不到合格的产品与服务,有没有权利评差评?
TO:wenhx
没有评中评差评吧,让后来者失去参考了。现在淘宝都99%以上的好评,根本看不出真实情况。所以淘宝前不久更改了评价规则。
那些不重视买家的,没有实力的,只能慢慢淘汰掉。

我也是有淘宝店的,客户不满意,只要不是故意损坏,想退,都没有问题。
我也知道开淘宝店不容易,也在在淘宝买过不少东西。

对于那些不重视顾客,糊弄顾客有必要揭露真实情况。

不知道需不需要公布聊天记录,淘宝的记录是作不假的。
看看卖家是如何给卖家解决问题的。

网友L:
奸商就应该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