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Mega16扩展RAM

楼主(2008-07-26):
mega16不能扩展是因为没有专门的read和write引脚吗?
那么原理上讲还是可以扩展的吧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如果非要扩展SRAM,就用软件模拟总线吧。

网友C:
也只能模拟总线

  但是从项目的角度看,用mega16扩SRAM就不是一个好主意。应该用那些直接带总线的,比如mega64,mega128之类。
  不知LZ想扩多少?

网友D:
便宜点的有mega162 、mega8515

用软件模拟总线当然也可以,但不是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B:
对于MEGA16,除了软件模拟外,你还有其它好的方法吗?

除非使用没有总线的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