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I2C接口把I2C总线拉低了!

楼主(2008-03-12):
一个模块使用AVR单片机的I2C从功能与主MCU通讯, 这个模块不使用时由主MCU控制断电,但这时AVR单片机的I2C接口把I2C总线拉低了,以至于其他的I2C器件也无法进行通讯!
这个模块不用时,必须关电,功耗太大.
各位有什么招? 难道要加一个I2C总线开关?

网友A:
AVR用完IIC后关掉IIC功能模块

这主要是你在IIC通信中出现了器件断电等事件,造成IIC总线挂死。

解决的办法:禁止IIC模块,再次启动IIC,发9个CLK强制复位从器件

楼主:
LS理解错了

主MCU是我做的,AVR单片机是系统中的其中一个I2C从器件,它的程序是别人做的,现在是当AVR所在的模块(是一个独立模块)断电后,它的I2C接口把系统的I2C总线拉低了,以至于系统的I2C总线被挂起.

网友B:
没法,你系统设计错误

MCU无电,基本上表现为1K左右电阻。
可以将你断电行为,看作是带电插拔:
1)这时你不该使用I2C连接,这是系统设计错误。
2)你不该上位机主动断电,而应该改为下位机断外部电,然后进入STOP。
估计只有2才能将就解决。

网友C:
也有其他方法

1、总线隔离,比如在通信接口串继电器或数据开关;
2、从模块的MCU不断电,而是进掉点、休眠模式
3、主要问题还是设计上的失误,没考虑到接口非正常状态的相互影响

网友D:
在你的模块的I2C线路上加电子开关。

楼主:
唯有加电子开关了

以前直接跟模块上的DSP的I2C接口通讯,模块断电后也不影响I2C总线,后来模块加了个AVR做桥,问题就来了!

网友E:
这个我也碰到过,

不过我的是双主的情况,最后我这复位,i2c 也就好了,

网友F:
AVR确实这方面有问题,不过主机可以转IO后再转TWI即可解决

我用过M8/M16/M32做主机,T26做从机的类似问题.

后采用了主题所述的方法,以后在批量中再无此类问题...

虽然现在更新为ARM->I2C专用设备,沿用此方法皆无任何问题...

网友G:
一点问题,农民兄:

你说的:
MCU无电,基本上表现为1K左右电阻。
可以将你断电行为,看作是带电插拔:
你的意思是:在MCU没有上电情况,其IO口表现为1K左右的电阻?这是为什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