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如何配置成正常端口?

楼主(2008-03-13):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    本范例为1MHz内部RC振荡器 即 F_CPU=1000000

int main(void)
{ DDRA=0XFF;
  DDRC|=0XFF;
 for(;;)
{ PORTA=0XFF;
  PORTC=0XFf;
  PORTA=0X0;
  PORTC=0X0;}

}
单片机用的是atmega16,这是我的一个测试例程,用ISP下载后发现JTAG的四根线(PC5,PC4,PC3,PC2)上的电平没有变化,我想肯定是没有配置成正常端口,我想问一下高手怎么才能把portc配置成正常的端口?

网友A:
修改熔丝位设置

修改熔丝位设置

网友B:
在用SPI模式进行ISP下载时,禁止JTAG下载熔丝

也就是二楼的观点

网友C:
熔丝位中禁用 JTAGEN 即可

熔丝位中禁用 JTAGEN 即可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