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农民兄,MCU未上电情况下,其IO管脚。

楼主(2008-03-21):
你说的:
MCU无电,基本上表现为1K左右电阻。
可以将你断电行为,看作是带电插拔:
你的意思是:在MCU没有上电情况,其IO口表现为1K左右的电阻?这是为什么?谢谢了

网友A:
看什么单片机了

未上电的单片机讨论管脚状态没有意义,因为不可能和外界造成电联系。

这个问题和“空着肚子最多能吃几个**蛋”的道理一样。

网友B:
呵呵,也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比如手持设备单片机检测电池电源就和电池连接了,而单片机是经过开关电源供电的,但是没开机的时候单片机是没供电的,这时候就相当于MCU未上电却与其他有电的线连上了。

网友C:
re

为甚么是农民兄呢?是他生产的MCU吗?
不同的MCU不一样,没有意义的

网友D:
估计是所长使用AVR时的一个经验值

网友A:
乐乐说的是通过管脚漏电进来的问题。

已经漏了,就不是没电了。

网友B:
不是吧,lz讲的是没上电的情况下,感觉应该指的是VCC不供电

 如果连管脚都没电那考虑电阻当然就没意义了

网友E:
这个难说的。通常在IO口上有对VCC的箝位二极管

当VCC不上电时,如果VCC端负载重的话,可以看做是0V,那么IO口就只能被上拉到0.7V(普通硅二极管)左右了。

网友F:
电流倒灌,从IO处

电流从有电MCU管脚流出,从未上电的MCU的IO流入,再经过内部流向VCC,GND。(无电时,VCC等效GND)

1K是经验等效值,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