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128的 程序下载

楼主(2008-03-23):
 请问如何将程序代码下载到 ATmega128 里面
  能不能 同时在 ATmega128 里使用 SPI 和 ISP 啊
  或者是 直接使用 JTAG 下载
 但是我 对JTAG 还是不 太 懂
 如果只是使用一根 JTAG线 可以了 吗 ?
 还是需要 使用JTAG ICE 仿真器呢 ?
 请各位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A:
程序

为什么不用AVR的程序加载线?

网友B:
我一直在用ISP

JTAG从来就没碰过

网友B:
几年前常用的那个PONY2K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用了

必竟带串/并口的机器少了

网友C:
re

可以用ISP下载。
ISP下载的时候不能用芯片的其它功能。
JTAG也可以,但M128好像没有DW接口。

网友D:
M128支持ISP和JTAG两种下载方式

但是记住,M64/M128的ISP下载口是UART0,不是SPI口,这是AVR系列芯片中比较特殊的地方,切记!

网友E:
双龙提醒的好,我第一次时就中招了,呵呵

其实只要细心地看FLASH编程那一章就可以不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