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ATtiny26L做白光烙头控制器

楼主(2008-03-29):
http://blog.21ic.com/user1/4577/archives/2008/46821.html
白光烙头控制器

控制范围:室温 —  400℃
输入:12  -- 24V3A  (可以使用19.5V的笔记本电源)
显示:LCD1602屏
控制精度:±3℃
EEPROM自动保存上次设定值

使用功能:
三个键S11、S12、S13分别是UP、DOWN、温度调节步进(10默认、100、1)。
1、按S13选择温度调节步进(10默认、100、1);
2、按S11、S12增减设定值;
3、按住S13启动控制器进入调零显示,用于校正零点;

工作原理:
白光烙头内部结构就相当于热电偶和加热丝串联。本控制器使用OP27做热电偶的电压输出放大,8050的PN结做环境温度传感器,使用轮换加热和测温的方式进行温度控制。加热时间和关断时间由单片机ATtiny26L根据输出功率进行调节。

原厂的控制器
http://www.hakko.com/english/pickup/fx951/index.html

烙头结构

自制控制器和手柄

显示格式
设定温度               环境温度
烙头温度               输出功率百分比

手柄(烙头型号为T12-BL)

恒温下烙头化锡

加热时的电源输出显示

恒温时的电源输出显示

网友A:
不错不错

顺便问LZ下:26L大概多钱一片?

网友B:
没搞明白,你的热电偶是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C:
热电偶和加热元件一定是串联后做在一个封装里,

所起启动后一定是进入加热、测试的循环。

负电源电路是否可以简化一点,甚至只用正电源。
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简化方案。

网友D:
是否可以将原先交流24v的936焊台改为直流控制?

936的焊台,烙铁使用的是24v交流电,用可控硅控制,是否可以将原来的交流整流成直流,用mos管代替原先的可控硅,用pwm来精密控制?
如果可行,这样可以省却过流检测的可控硅控制,简单多了.

网友E:
这个烙铁使用不方便

用的时候手柄非常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