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我的MEGA64的串口不能中断只能查询

楼主(2008-04-08):
诸位大侠好,为什么我的MEGA64的串口不能中断只能查询,我已经调一天了没有眉目啊,相关程序如下,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请大侠帮我看看。/////////////////////////////////////////////////////////////////
void Init_uart(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

  UCSR0C=0X06;                             //N,8,1
  UBRR0L=(F_CPU/BAUDRATE/16-1)%256;
  UBRR0H=(F_CPU/BAUDRATE/16-1)/256;
  UCSR0A=0X00;                             //非多机、非倍速
  UCSR0B=(1<<RXCIE)|(1<<RXEN)|(1<<TXEN);   //使能串口的接收和发送,使能串口的接收中断

}
/////////////////////////////////////////////////////////////////////
void UARTsend(uchar send)                 //定义一个串口0发送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while(!(UCSR0A & (1<<UDRE)));
  UDR0=send;
}
/////////////////////////////////////////////////////////////////////
SIGNAL(SIG_USART0_RECV)                     //串口接收中断

  uchar i=0;
  uint k=0;
  UCSR0B=(UCSR0B&0x7F);                     //关闭中断
  rxd[0]=UDR0;                              //先收取第一个字节
  UCSR0B=(UCSR0B|(1<<RXCIE));               //开放中断

网友A:
两种ATmega64的ISP下载的硬件接口哪个对

请教LZ:两种ATmega64的ISP下载的硬件接口哪个对

图形上不来只好用文字表述来。ATmega64的程序ISP下载是否与其他的AVR ATmega的不同,其他的AVR ATmega的用的DATA OUT是MISO,INSTR IN是MOSI;ATmega64的用的DATA OUT是PDO,不是MISO,INSTR IN是PDI,不是MOSI,尽管ATmega64的引脚也有MISO和MOSI两脚。我看SHEETDATA是这样的,但我没有用过,不敢冒然行事。

楼主:
回2楼

回2楼,用的是54、55、56、57这四个管脚

网友B:
全局中断开了没有?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

我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将全局中断开了啊,我反复查了,没有结果啊

楼主(2008-05-08):
自己顶

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哦

网友C:
这应该是个最简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