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ORTB口不好用

楼主(2008-04-13):
mega16L的PORTB口作为数据传输线时,不好用,如用在控制器为SED1335液晶和触摸屏上时,后来发现换用PORTA口时就成功了,不知道为什么?难道单片机的PORTB口坏了?
这样口不够用啊,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遇到过,除了特殊功能都一样用

要看你的图或者程序代码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B:
我也是看见别人说的

好像是端口驱动的问题!

网友C:
貌似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M16L,其中一个端口可以设置输入输出方向,但是设置成输出的时候,只能处于低电平状态,而无法编程高电平。

网友D:
不是吧,会有这么严重的bug?

Atmel赶快去证明下不是自己的片片有问题

网友E:
大惊小怪的

不仔细看datasheet就乱说,你以为人家出片子像中国小公司出产品呐,很随便就行了,人家是有技术参数的,估计是开路(OC或OD门)输出,需要加上拉的

网友F:
没有问题的,如果用PC倒是要设置禁止JTAG

网友G:
楼主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不要总是怀疑别人,多怀疑自己!

网友H:
ATMEL灰犯这种错误???

自己好好反省下吧

网友I(2008-06-01):
我用PORTB口驱动液晶,没问题!

LZ还是先查下自己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