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8是否可以接100M晶体

楼主(2008-04-16):
看了一下datasheet,感觉有点问题,中上版上写的外接时钟最高可达100M(当然系统时钟必须8分频),而英文版上却说是20M.如果中上版是正确的话,那么是否可以接100M的石英晶体(当然系统时钟必须8分频).本人搞不懂了,那位高人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任何资料错误以英文版为准。

网友B:
任何资料?

除龙芯的资料以外

网友C:
M88按手册最高外接20M

楼主:
谁有条件,试一试就知道了!!

凭感觉,100M应该可以,因为这100M并未直接给系统使用,而是首先经过8分频,这样系统时钟就为12.5M了,3.3V的器件都可以使用.
我认为英文版写的是20M,而中文版写的是100M,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如果忘了设置8分频的熔丝位,则100M多半会把片子烧掉,基于安全原因(老外可能更看重可靠性吧),不能超过最大系统时钟,但中国人比较注意性价比,所以就说成是100M(如果烧坏也是使用不当造成),我不太相信这个错误是无意造成的.
当然,以上都是猜测,哪位有条件的试一试不就行了

网友D:
100M

想在上面跑windows啊,哈哈……

网友C:
谁举报,谁举证。楼主怀疑的话,自己做实验吧,呵呵

楼主:
暂时没条件呀

手头暂时没板子,也不知道等到何时手头才有?哪位有条件的能否帮忙试试。不过得小心,先把8位分频设好手再换100M晶体,最好能在3.3V下。

网友E:
我有办法

把电压提高到10V,

网友F:
个人觉得这种问题太没有意义了

就算试出来也没人敢用来做产品。当然,产品出了问题Atmel更不可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