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9的TWI如何使用?

楼主(2008-04-17):
我的传感器带I2C协议,mcu是atmega169,看了它的datasheet说TWI可以,但是说得不详细,不知道如何使用,谁用过?急需用过的大虾指点如何使用

楼主:
另外,那位能给推荐个atmega169的开发板?

价格便宜点的,500元以下的

网友A:
不难的

看一下数据手册吧,TWI功能很强很大的!

网友B:
建议LZ在找不到其它资源的情况下,搞台逻辑分析仪

还有一点:如果想快点,就先写个模拟软件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