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解决mage128,锁死后恢复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无正文)

网友A:
每次锁死?

这么说你们是经常把AVR锁死啦?!锁一次就应该有教训了呀。

网友B:
所谓的死锁有很多种

不能ISP,能ISP但是需要外部晶体振荡器,或者把RST引脚功能改变,
不知哪种情况,
这类情况最多只会发生一次,要是总出现则是人的操作问题了
要么打PP,要么每错一次罚款100

网友C:
还有一种假锁,

CLOCK频率搞得很低,有些ISP软件读不出,我就用CODE VISION 的ISP把它改回来.

网友D:
很简单,

一般都是没搞清除熔丝位打勾时0还是,而误写成外部时钟源了

这时随便找个几M的有缘晶振或者另外找个单片机用几百pF的电容把时钟引到晶振输入脚就可以烧录、读写了,此时把熔丝位烧成正确的就可以拆掉外部时钟了

根本就不用吹下来的

熔丝位的逻辑实在是很晕人,第一次用确实容易搞错,偶以前也出过这种错,
当时手边没找到合适的有源晶振,就找了个51的板子,接好电源和地,用电容把晶振脚接过来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C:
误设为外部时钟源时我是这样解决的:

找一个可用的MCU,写个很简单的程序,用一个IO口输出:1,0,1,0,1,0,1,0...,
把这个时钟加到晶振输入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