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才能把结构体协到eeprom里?

楼主(2008-04-24):
我定义了这样一个结构体
/***********标志位*************************************/
struct bitflag{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flag6,flag7;   //flag1

我现在想把 flag3和flag4写到eeprom里去,我写下面的语句通不过
   eeprom_busy_wait();
   bitflag flag3 = eeprom_write_byte (0x03);//设定标志
   eeprom_busy_wait();
   bitflag flag4 = eeprom_write_byte (0x04);//时限标志
写下面的语句也通不过

   eeprom_busy_wait();
    flag3 = eeprom_write_byte (0x03);//设定标志
   eeprom_busy_wait();
   flag4 = eeprom_write_byte (0x04);//时限标志
我该怎么办呢?我用的gccavr

网友A:
再用union定义一下

操作位:flag1.bit0
操作字符变量:Flag1

网友B:
打开avr/include/eeprom.h 看看就明白了。

#define EEMEM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EEMEM 是关健字。
例如:定义my_data 在EEPROM 内,可以这样定义:

unsigned char my_data EEMEM
或者直接:unsigned char my_data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网友C:
FLASH和EEPROM的头文件分别是:pgmspace.h和eeprom.h

//------pgmspace.h------
#define __ATTR_PROGMEM__ __attribute__((__progmem__))
#define PROGMEM __ATTR_PROGMEM__
flash 的关键字是:PROGMEM
//----------------------
/--------eeprom.h-------
#define EEMEM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eeprom的关健字是:EEMEM

*********************************************
定义数据在 flash 和eeprom 内,程序中必须包含这两个头件。
#include<avr/include/eeprom.h>
#include<avr/include/pgmspace.h>
void main{  } ;

楼主:
我的程序已经改成这样了

最后我的程序改成了这个样子,已经在gcc下编译通过了,优化等级-00。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在eeprom中定义的flag3.bit0等位可以直接参与程序的运算或判断吗?
#include <avr/eeprom.h>

 /***********标志位*************************************/
typedef union {

 struct bitflag{
 uint8_t bit0:1;
 uint8_t bit1:1;
 uint8_t bit2:1;
 uint8_t bit3:1;
 uint8_t bit4:1;
 uint8_t bit5:1;
 uint8_t bit6:1;
 uint8_t bit7:1;
 }bFlag;
 uint8_t u8;
}Bflag_u8;
 Bflag_u8 flag1,flag2,flag5,flag6,flag7;
EEMEM Bflag_u8 flag3,flag4;

#define modif_sign flag1.bit0 // 修改状态标志
#define backwhite_sign flag1.bit1 // 反白标志
#define uart_revc flag1.bit2 //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
#define time_100ms flag1.bit3 // 100ms标志
#define discharge_over flag1.bit3 // 放电结束标志

#define vol_high flag2.bit0 // 电池电压高于上限标志
#define vol_low  flag2.bit1 // 电池电压低于下限标志
#define fan_fault flag2.bit2 // 风扇故障标志

#define fm_sign  flag3.bit0//蜂鸣器开关标志
#define fd_over  flag3.bit1//放电结束方式标志

#define time_limit flag4.bit0 //使用时限到标志

EEMEM uint8_t year_sx  = 0x12;//年时限
EEMEM uint8_t month_sx = 0x02;//月时限
EEMEM uint8_t day_sx   = 0x14;//日时限
EEMEM uint8_t type = 50;//装置型号
EEMEM uint8_t tx_id = 01;//通讯地址

EEMEM uint16_t discharge_cur = 300;//放电电流
EEMEM uint16_t battery_high = 2400;//电池电压上限
EEMEM uint16_t battery_low = 2400;//电池电压下限
EEMEM uint16_t diplay_vol_xs =100;
EEMEM uint16_t diplay_cur_xs =200;
EEMEM uint16_t password =11110;

//**********写eeprom*******************************
void write_eeprom(void)
{
    uint8_t temp = 0;
    uint16_t l = 0;
    eeprom_busy_wait(); //等待EEPROM 读写就绪
    temp=1;
    eeprom_write_byte (&type,temp);//装置类型
    eeprom_busy_wait();
    temp=2;
    eeprom_write_byte  (&tx_id,temp);//通讯地址
    eeprom_busy_wait();
    temp=3;
    eeprom_write_byte  (&flag3,temp);//设定标志
    eeprom_busy_wait();
    temp=4;
    eeprom_write_byte  (&flag4,temp);//时限标志
    eeprom_busy_wait();
    l=11;
    eeprom_write_word (&battery_high,l);//电池电压上限
    eeprom_busy_wait();
    l=12;
    eeprom_write_word (&battery_low,l);//电池电压下限
    eeprom_busy_wait();
    l=13;
    eeprom_write_word (&discharge_cur,l);//放电电流
    eeprom_busy_wait();
    l=14;
    eeprom_write_word (&diplay_vol_xs,l);//电压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l=15;
    eeprom_write_word (&diplay_cur_xs,l);//电流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temp=5;
    eeprom_write_word (&password,temp);//密码
    eeprom_busy_wait();
    temp=6;
    eeprom_write_byte  (&year_sx,temp);//年时限
    eeprom_busy_wait();
    temp=7;
    eeprom_write_byte  (&month_sx,temp);//月时限
    eeprom_busy_wait();
    temp=8;
    eeprom_write_byte  (&day_sx,temp);//日时限
}

//**********读eeprom*******************************
void read_eeprom(void)
{
    uint8_t temp = 0;
    uint16_t l = 0;
    eeprom_busy_wait(); //等待EEPROM 读写就绪
    temp = eeprom_read_byte (&type);//装置类型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tx_id);//通讯地址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flag3);//设定标志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flag4);//时限标志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battery_high);//电池电压上限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battery_low);//电池电压下限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discharge_cur);//放电电流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diplay_vol_xs);//电压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diplay_cur_xs);//电流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password);//密码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year_sx);//年时限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month_sx);//月时限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day_sx);//日时限
}

网友C:
楼主思想太顽固了,完全的51编程风格,要解放思想才得,

static inline void __attribute__ ((always_inline))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这是eeprom.h的函数原形
//------------------------------------
struct bitflag{
uint8_t bit0:1;
uint8_t bit1:1;
uint8_t bit2:1;
uint8_t bit3:1;
uint8_t bit4:1;
uint8_t bit5:1;
uint8_t bit6:1;
uint8_t bit7:1;;完全等效于:unsinge char bit7 = 1; //占用一个字节。
}bFlag;        ;这个结构总共占用了8个字节。
uint8_t u8;
}Bflag_u8;
EEMEM Bflag_u8 flag3,flag4;  //楼主定义了一个储藏“8个字节”的结构;
eeprom_write_byte  (&flag3,temp);//传递一个结构下去,但这个函数永运只处理一个字节,就算能通过编译,也不可能正常工作达到编程的目的。

注:AVR有的是内存根本不须要用位来存标志位。

网友C:
这个函数的确是只处理了flag3.bit0成员,其余的没有处理。

最好对看一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作最终确定。
//---------以下是在eeprom.h 中定义的操作。--------
/** ingroup avr_eeprom
    Write a byte c value to EEPROM address c addr. */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mov __tmp_reg__,%1"      CR_TAB
         XCALL " __eeprom_write_byte_" _REG_LOCATION_SUFFIX
       : "+x" (addr)
       : "r"  (value)
       : "memory"
      );
}

网友C:
最新版WinAvr20071221的-S级编译一下,优化得非常的牛!

MCU选择MEGA8 ,优化级S级的的效果,
test.elf:     file format elf32-avr

Sections:
Idx Name          Size      VMA       LMA       File off  Algn
  0 .text         000001fe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94  2**1
                  CONTENTS, ALLOC, LOAD, READONLY, CODE
  1 .bss          00000005  00800060  000001fe  00000292  2**0
                  ALLOC
  2 .eeprom       00000013  00810000  00810000  00000292  2**0
                  CONTENTS, ALLOC, LOAD, DATA
  3 .stab         0000127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2a8  2**2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4 .stabstr      00000b37  00000000  00000000  00001520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00000000 <__vectors>:
   0:    12 c0           rjmp    .+36         ; 0x26 <__ctors_end>
   2:    2c c0           rjmp    .+88         ; 0x5c <__bad_interrupt>
   4:    2b c0           rjmp    .+86         ; 0x5c <__bad_interrupt>
   6:    2a c0           rjmp    .+84         ; 0x5c <__bad_interrupt>
   8:    29 c0           rjmp    .+82         ; 0x5c <__bad_interrupt>
   a:    28 c0           rjmp    .+80         ; 0x5c <__bad_interrupt>
   c:    27 c0           rjmp    .+78         ; 0x5c <__bad_interrupt>
   e:    26 c0           rjmp    .+76         ; 0x5c <__bad_interrupt>
  10:    25 c0           rjmp    .+74         ; 0x5c <__bad_interrupt>
  12:    24 c0           rjmp    .+72         ; 0x5c <__bad_interrupt>
  14:    23 c0           rjmp    .+70         ; 0x5c <__bad_interrupt>
  16:    22 c0           rjmp    .+68         ; 0x5c <__bad_interrupt>
  18:    21 c0           rjmp    .+66         ; 0x5c <__bad_interrupt>
  1a:    20 c0           rjmp    .+64         ; 0x5c <__bad_interrupt>
  1c:    1f c0           rjmp    .+62         ; 0x5c <__bad_interrupt>
  1e:    1e c0           rjmp    .+60         ; 0x5c <__bad_interrupt>
  20:    1d c0           rjmp    .+58         ; 0x5c <__bad_interrupt>
  22:    1c c0           rjmp    .+56         ; 0x5c <__bad_interrupt>
  24:    1b c0           rjmp    .+54         ; 0x5c <__bad_interrupt>

00000026 <__ctors_end>:
  26:    11 24           eor    r1, r1
  28:    1f be           out    0x3f, r1    ; 63
  2a:    cf e5           ldi    r28, 0x5F    ; 95
  2c:    d4 e0           ldi    r29, 0x04    ; 4
  2e:    de bf           out    0x3e, r29    ; 62
  30:    cd bf           out    0x3d, r28    ; 61

00000032 <__do_copy_data>:
  32:    10 e0           ldi    r17, 0x00    ; 0
  34:    a0 e6           ldi    r26, 0x60    ; 96
  36:    b0 e0           ldi    r27, 0x00    ; 0
  38:    ee ef           ldi    r30, 0xFE    ; 254
  3a:    f1 e0           ldi    r31, 0x01    ; 1
  3c:    02 c0           rjmp    .+4          ; 0x42 <.do_copy_data_start>

0000003e <.do_copy_data_loop>:
  3e:    05 90           lpm    r0, Z+
  40:    0d 92           st    X+, r0

00000042 <.do_copy_data_start>:
  42:    a0 36           cpi    r26, 0x60    ; 96
  44:    b1 07           cpc    r27, r17
  46:    d9 f7           brne    .-10         ; 0x3e <.do_copy_data_loop>

00000048 <__do_clear_bss>:
  48:    10 e0           ldi    r17, 0x00    ; 0
  4a:    a0 e6           ldi    r26, 0x60    ; 96
  4c:    b0 e0           ldi    r27, 0x00    ; 0
  4e:    01 c0           rjmp    .+2          ; 0x52 <.do_clear_bss_start>

00000050 <.do_clear_bss_loop>:
  50:    1d 92           st    X+, r1

00000052 <.do_clear_bss_start>:
  52:    a5 36           cpi    r26, 0x65    ; 101
  54:    b1 07           cpc    r27, r17
  56:    e1 f7           brne    .-8          ; 0x50 <.do_clear_bss_loop>
  58:    ab d0           rcall    .+342        ; 0x1b0 <main>
  5a:    d0 c0           rjmp    .+416        ; 0x1fc <_exit>

0000005c <__bad_interrupt>:
  5c:    d1 cf           rjmp    .-94         ; 0x0 <__vectors>

0000005e <write_eeprom>: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5e:    81 e0           ldi    r24, 0x01    ; 1
  60:    a3 e0           ldi    r26, 0x03    ; 3
  62:    b0 e0           ldi    r27, 0x00    ; 0
  64:    08 2e           mov    r0, r24
  66:    b9 d0           rcall    .+370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eeprom_busy_wait(); //等待EEPROM 读写就绪
    temp=1;
    eeprom_write_byte (&type,temp);//装置类型
    eeprom_busy_wait();
  68:    e1 99           sbic    0x1c, 1    ; 28
  6a:    fe cf           rjmp    .-4          ; 0x68 <write_eeprom+0xa>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6c:    82 e0           ldi    r24, 0x02    ; 2
  6e:    a4 e0           ldi    r26, 0x04    ; 4
  70:    b0 e0           ldi    r27, 0x00    ; 0
  72:    08 2e           mov    r0, r24
  74:    b2 d0           rcall    .+356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temp=2;
    eeprom_write_byte  (&tx_id,temp);//通讯地址
    eeprom_busy_wait();
  76:    e1 99           sbic    0x1c, 1    ; 28
  78:    fe cf           rjmp    .-4          ; 0x76 <write_eeprom+0x18>
    temp=3;
    eeprom_write_byte  (&flag3,temp);//设定标志
  7a:    a1 e1           ldi    r26, 0x11    ; 17
  7c:    b0 e0           ldi    r27, 0x00    ; 0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7e:    83 e0           ldi    r24, 0x03    ; 3
  80:    08 2e           mov    r0, r24
  82:    ab d0           rcall    .+342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eeprom_busy_wait();
  84:    e1 99           sbic    0x1c, 1    ; 28
  86:    fe cf           rjmp    .-4          ; 0x84 <write_eeprom+0x26>
    temp=4;
    eeprom_write_byte  (&flag4,temp);//时限标志
  88:    a2 e1           ldi    r26, 0x12    ; 18
  8a:    b0 e0           ldi    r27, 0x00    ; 0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8c:    84 e0           ldi    r24, 0x04    ; 4
  8e:    08 2e           mov    r0, r24
  90:    a4 d0           rcall    .+328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eeprom_busy_wait();
  92:    e1 99           sbic    0x1c, 1    ; 28
  94:    fe cf           rjmp    .-4          ; 0x92 <write_eeprom+0x34>

void
eeprom_write_word (uint16_t *addr,uint16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96:    8b e0           ldi    r24, 0x0B    ; 11
  98:    90 e0           ldi    r25, 0x00    ; 0
  9a:    a7 e0           ldi    r26, 0x07    ; 7
  9c:    b0 e0           ldi    r27, 0x00    ; 0
  9e:    0c 01           movw    r0, r24
  a0:    a8 d0           rcall    .+336        ; 0x1f2 <__eeprom_write_word_1C1D1E>
    l=11;
    eeprom_write_word (&battery_high,l);//电池电压上限
    eeprom_busy_wait();
  a2:    e1 99           sbic    0x1c, 1    ; 28
  a4:    fe cf           rjmp    .-4          ; 0xa2 <write_eeprom+0x44>

void
eeprom_write_word (uint16_t *addr,uint16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a6:    8c e0           ldi    r24, 0x0C    ; 12
  a8:    90 e0           ldi    r25, 0x00    ; 0
  aa:    a9 e0           ldi    r26, 0x09    ; 9
  ac:    b0 e0           ldi    r27, 0x00    ; 0
  ae:    0c 01           movw    r0, r24
  b0:    a0 d0           rcall    .+320        ; 0x1f2 <__eeprom_write_word_1C1D1E>
    l=12;
    eeprom_write_word (&battery_low,l);//电池电压下限
    eeprom_busy_wait();
  b2:    e1 99           sbic    0x1c, 1    ; 28
  b4:    fe cf           rjmp    .-4          ; 0xb2 <write_eeprom+0x54>

void
eeprom_write_word (uint16_t *addr,uint16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b6:    8d e0           ldi    r24, 0x0D    ; 13
  b8:    90 e0           ldi    r25, 0x00    ; 0
  ba:    a5 e0           ldi    r26, 0x05    ; 5
  bc:    b0 e0           ldi    r27, 0x00    ; 0
  be:    0c 01           movw    r0, r24
  c0:    98 d0           rcall    .+304        ; 0x1f2 <__eeprom_write_word_1C1D1E>
    l=13;
    eeprom_write_word (&discharge_cur,l);//放电电流
    eeprom_busy_wait();
  c2:    e1 99           sbic    0x1c, 1    ; 28
  c4:    fe cf           rjmp    .-4          ; 0xc2 <write_eeprom+0x64>

void
eeprom_write_word (uint16_t *addr,uint16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c6:    8e e0           ldi    r24, 0x0E    ; 14
  c8:    90 e0           ldi    r25, 0x00    ; 0
  ca:    ab e0           ldi    r26, 0x0B    ; 11
  cc:    b0 e0           ldi    r27, 0x00    ; 0
  ce:    0c 01           movw    r0, r24
  d0:    90 d0           rcall    .+288        ; 0x1f2 <__eeprom_write_word_1C1D1E>
    l=14;
    eeprom_write_word (&diplay_vol_xs,l);//电压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d2:    e1 99           sbic    0x1c, 1    ; 28
  d4:    fe cf           rjmp    .-4          ; 0xd2 <write_eeprom+0x74>

void
eeprom_write_word (uint16_t *addr,uint16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d6:    8f e0           ldi    r24, 0x0F    ; 15
  d8:    90 e0           ldi    r25, 0x00    ; 0
  da:    ad e0           ldi    r26, 0x0D    ; 13
  dc:    b0 e0           ldi    r27, 0x00    ; 0
  de:    0c 01           movw    r0, r24
  e0:    88 d0           rcall    .+272        ; 0x1f2 <__eeprom_write_word_1C1D1E>
    l=15;
    eeprom_write_word (&diplay_cur_xs,l);//电流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e2:    e1 99           sbic    0x1c, 1    ; 28
  e4:    fe cf           rjmp    .-4          ; 0xe2 <write_eeprom+0x84>

void
eeprom_write_word (uint16_t *addr,uint16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e6:    85 e0           ldi    r24, 0x05    ; 5
  e8:    90 e0           ldi    r25, 0x00    ; 0
  ea:    af e0           ldi    r26, 0x0F    ; 15
  ec:    b0 e0           ldi    r27, 0x00    ; 0
  ee:    0c 01           movw    r0, r24
  f0:    80 d0           rcall    .+256        ; 0x1f2 <__eeprom_write_word_1C1D1E>
    temp=5;
    eeprom_write_word (&password,temp);//密码
    eeprom_busy_wait();
  f2:    e1 99           sbic    0x1c, 1    ; 28
  f4:    fe cf           rjmp    .-4          ; 0xf2 <write_eeprom+0x94>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f6:    86 e0           ldi    r24, 0x06    ; 6
  f8:    a0 e0           ldi    r26, 0x00    ; 0
  fa:    b0 e0           ldi    r27, 0x00    ; 0
  fc:    08 2e           mov    r0, r24
  fe:    6d d0           rcall    .+218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temp=6;
    eeprom_write_byte  (&year_sx,temp);//年时限
    eeprom_busy_wait();
 100:    e1 99           sbic    0x1c, 1    ; 28
 102:    fe cf           rjmp    .-4          ; 0x100 <write_eeprom+0xa2>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104:    87 e0           ldi    r24, 0x07    ; 7
 106:    a1 e0           ldi    r26, 0x01    ; 1
 108:    b0 e0           ldi    r27, 0x00    ; 0
 10a:    08 2e           mov    r0, r24
 10c:    66 d0           rcall    .+204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temp=7;
    eeprom_write_byte  (&month_sx,temp);//月时限
    eeprom_busy_wait();
 10e:    e1 99           sbic    0x1c, 1    ; 28
 110:    fe cf           rjmp    .-4          ; 0x10e <write_eeprom+0xb0>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112:    88 e0           ldi    r24, 0x08    ; 8
 114:    a2 e0           ldi    r26, 0x02    ; 2
 116:    b0 e0           ldi    r27, 0x00    ; 0
 118:    08 2e           mov    r0, r24
 11a:    5f d0           rcall    .+190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11c:    08 95           ret

0000011e <read_eeprom>:
    temp=8;
    eeprom_write_byte  (&day_sx,temp);//日时限

   //   eeprom_busy_wait();
}

//**********读eeprom*******************************
void read_eeprom(void)
{
    uint8_t temp = 0;
    uint16_t l = 0;
    eeprom_busy_wait(); //等待EEPROM 读写就绪
 11e:    e1 99           sbic    0x1c, 1    ; 28
 120:    fe cf           rjmp    .-4          ; 0x11e <read_eeprom>
uint8_t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
  uint8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122:    a3 e0           ldi    r26, 0x03    ; 3
 124:    b0 e0           ldi    r27, 0x00    ; 0
 126:    4c d0           rcall    .+152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28:    80 2d           mov    r24, r0
    temp = eeprom_read_byte (&type);//装置类型
    eeprom_busy_wait();
 12a:    e1 99           sbic    0x1c, 1    ; 28
 12c:    fe cf           rjmp    .-4          ; 0x12a <read_eeprom+0xc>
uint8_t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
  uint8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12e:    a4 e0           ldi    r26, 0x04    ; 4
 130:    b0 e0           ldi    r27, 0x00    ; 0
 132:    46 d0           rcall    .+140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34:    80 2d           mov    r24, r0
    temp = eeprom_read_byte (&tx_id);//通讯地址
    eeprom_busy_wait();
 136:    e1 99           sbic    0x1c, 1    ; 28
 138:    fe cf           rjmp    .-4          ; 0x136 <read_eeprom+0x18>
    temp = eeprom_read_byte (&flag3);//设定标志
 13a:    a1 e1           ldi    r26, 0x11    ; 17
 13c:    b0 e0           ldi    r27, 0x00    ; 0
uint8_t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
  uint8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13e:    40 d0           rcall    .+128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40:    80 2d           mov    r24, r0
    eeprom_busy_wait();
 142:    e1 99           sbic    0x1c, 1    ; 28
 144:    fe cf           rjmp    .-4          ; 0x142 <read_eeprom+0x24>
    temp = eeprom_read_byte (&flag4);//时限标志
 146:    a2 e1           ldi    r26, 0x12    ; 18
 148:    b0 e0           ldi    r27, 0x00    ; 0
uint8_t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
  uint8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14a:    3a d0           rcall    .+116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4c:    80 2d           mov    r24, r0
    eeprom_busy_wait();
 14e:    e1 99           sbic    0x1c, 1    ; 28
 150:    fe cf           rjmp    .-4          ; 0x14e <read_eeprom+0x30>
eeprom_read_word (const uint16_t *addr)
{
  uint16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
 152:    a7 e0           ldi    r26, 0x07    ; 7
 154:    b0 e0           ldi    r27, 0x00    ; 0
 156:    3c d0           rcall    .+120        ; 0x1d0 <__eeprom_read_word_1C1D1E>
    l = eeprom_read_word (&battery_high);//电池电压上限
    eeprom_busy_wait();
 158:    e1 99           sbic    0x1c, 1    ; 28
 15a:    fe cf           rjmp    .-4          ; 0x158 <read_eeprom+0x3a>
eeprom_read_word (const uint16_t *addr)
{
  uint16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
 15c:    a9 e0           ldi    r26, 0x09    ; 9
 15e:    b0 e0           ldi    r27, 0x00    ; 0
 160:    37 d0           rcall    .+110        ; 0x1d0 <__eeprom_read_word_1C1D1E>
    l = eeprom_read_word (&battery_low);//电池电压下限
    eeprom_busy_wait();
 162:    e1 99           sbic    0x1c, 1    ; 28
 164:    fe cf           rjmp    .-4          ; 0x162 <read_eeprom+0x44>
eeprom_read_word (const uint16_t *addr)
{
  uint16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
 166:    a5 e0           ldi    r26, 0x05    ; 5
 168:    b0 e0           ldi    r27, 0x00    ; 0
 16a:    32 d0           rcall    .+100        ; 0x1d0 <__eeprom_read_word_1C1D1E>
    l = eeprom_read_word (&discharge_cur);//放电电流
    eeprom_busy_wait();
 16c:    e1 99           sbic    0x1c, 1    ; 28
 16e:    fe cf           rjmp    .-4          ; 0x16c <read_eeprom+0x4e>
eeprom_read_word (const uint16_t *addr)
{
  uint16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
 170:    ab e0           ldi    r26, 0x0B    ; 11
 172:    b0 e0           ldi    r27, 0x00    ; 0
 174:    2d d0           rcall    .+90         ; 0x1d0 <__eeprom_read_word_1C1D1E>
    l = eeprom_read_word (&diplay_vol_xs);//电压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176:    e1 99           sbic    0x1c, 1    ; 28
 178:    fe cf           rjmp    .-4          ; 0x176 <read_eeprom+0x58>
eeprom_read_word (const uint16_t *addr)
{
  uint16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
 17a:    ad e0           ldi    r26, 0x0D    ; 13
 17c:    b0 e0           ldi    r27, 0x00    ; 0
 17e:    28 d0           rcall    .+80         ; 0x1d0 <__eeprom_read_word_1C1D1E>
    l = eeprom_read_word (&diplay_cur_xs);//电流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180:    e1 99           sbic    0x1c, 1    ; 28
 182:    fe cf           rjmp    .-4          ; 0x180 <read_eeprom+0x62>
eeprom_read_word (const uint16_t *addr)
{
  uint16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
 184:    af e0           ldi    r26, 0x0F    ; 15
 186:    b0 e0           ldi    r27, 0x00    ; 0
 188:    23 d0           rcall    .+70         ; 0x1d0 <__eeprom_read_word_1C1D1E>
    l = eeprom_read_word (&password);//密码
    eeprom_busy_wait();
 18a:    e1 99           sbic    0x1c, 1    ; 28
 18c:    fe cf           rjmp    .-4          ; 0x18a <read_eeprom+0x6c>
uint8_t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
  uint8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18e:    a0 e0           ldi    r26, 0x00    ; 0
 190:    b0 e0           ldi    r27, 0x00    ; 0
 192:    16 d0           rcall    .+44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94:    80 2d           mov    r24, r0
    temp  = eeprom_read_byte (&year_sx);//年时限
    eeprom_busy_wait();
 196:    e1 99           sbic    0x1c, 1    ; 28
 198:    fe cf           rjmp    .-4          ; 0x196 <read_eeprom+0x78>
uint8_t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
  uint8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19a:    a1 e0           ldi    r26, 0x01    ; 1
 19c:    b0 e0           ldi    r27, 0x00    ; 0
 19e:    10 d0           rcall    .+32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a0:    80 2d           mov    r24, r0
    temp = eeprom_read_byte (&month_sx);//月时限
    eeprom_busy_wait();
 1a2:    e1 99           sbic    0x1c, 1    ; 28
 1a4:    fe cf           rjmp    .-4          ; 0x1a2 <read_eeprom+0x84>
uint8_t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
  uint8_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1a6:    a2 e0           ldi    r26, 0x02    ; 2
 1a8:    b0 e0           ldi    r27, 0x00    ; 0
 1aa:    0a d0           rcall    .+20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ac:    80 2d           mov    r24, r0
 1ae:    08 95           ret

000001b0 <main>:
    temp   = eeprom_read_byte (&day_sx);//日时限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b,c;
  unsigned char buf;
  write_eeprom();
 1b0:    56 df           rcall    .-340        ; 0x5e <write_eeprom>
  read_eeprom();
 1b2:    b5 df           rcall    .-150        ; 0x11e <read_eeprom>
 DDRD =0xff;
 1b4:    8f ef           ldi    r24, 0xFF    ; 255
 1b6:    81 bb           out    0x11, r24    ; 17
 1b8:    80 e0           ldi    r24, 0x00    ; 0
  a=100;
  b=200;
  c=300;
  buf=0;
  while(1)
   {
    buf++;
 1ba:    8f 5f           subi    r24, 0xFF    ; 255
    PORTD =buf;
 1bc:    82 bb           out    0x12, r24    ; 18
 1be:    fd cf           rjmp    .-6          ; 0x1ba <main+0xa>

00000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c0:    e1 99           sbic    0x1c, 1    ; 28
 1c2:    fe cf           rjmp    .-4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c4:    bf bb           out    0x1f, r27    ; 31
 1c6:    ae bb           out    0x1e, r26    ; 30
 1c8:    e0 9a           sbi    0x1c, 0    ; 28
 1ca:    11 96           adiw    r26, 0x01    ; 1
 1cc:    0d b2           in    r0, 0x1d    ; 29
 1ce:    08 95           ret

000001d0 <__eeprom_read_word_1C1D1E>:
 1d0:    f7 df           rcall    .-18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d2:    e0 2d           mov    r30, r0
 1d4:    f5 df           rcall    .-22         ; 0x1c0 <__eeprom_read_byte_1C1D1E>
 1d6:    f0 2d           mov    r31, r0
 1d8:    08 95           ret

00000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1da:    e1 99           sbic    0x1c, 1    ; 28
 1dc:    fe cf           rjmp    .-4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1de:    bf bb           out    0x1f, r27    ; 31
 1e0:    ae bb           out    0x1e, r26    ; 30
 1e2:    0d ba           out    0x1d, r0    ; 29
 1e4:    11 96           adiw    r26, 0x01    ; 1
 1e6:    0f b6           in    r0, 0x3f    ; 63
 1e8:    f8 94           cli
 1ea:    e2 9a           sbi    0x1c, 2    ; 28
 1ec:    e1 9a           sbi    0x1c, 1    ; 28
 1ee:    0f be           out    0x3f, r0    ; 63
 1f0:    08 95           ret

000001f2 <__eeprom_write_word_1C1D1E>:
 1f2:    f3 df           rcall    .-26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1f4:    01 2c           mov    r0, r1
 1f6:    f1 df           rcall    .-30         ; 0x1da <__eeprom_write_byte_1C1D1E>
 1f8:    11 24           eor    r1, r1
 1fa:    08 95           ret

000001fc <_exit>:
 1fc:    ff cf           rjmp    .-2          ; 0x1fc <_exit>

网友C:
对比一下0级同S 级的差别,体积缩小了3倍。

//----------0 级的效果------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1606 bytes (19.6%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5 bytes (0.5% Full)
(.data + .bss + .noinit)

EEPROM:       19 bytes (3.7% Full)
(.eeprom)
//------------S---级的效果---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510 bytes (6.2%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5 bytes (0.5% Full)
(.data + .bss + .noinit)

EEPROM:       19 bytes (3.7% Full)
(.eeprom)

网友C:
俺把楼主的测试代码加到main 去了,贴出如下。

#include<avr/io.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pgmspace.h>
/***********标志位*************************************/
typedef union {
struct bitflag{
uint8_t bit0:1;
uint8_t bit1:1;
uint8_t bit2:1;
uint8_t bit3:1;
uint8_t bit4:1;
uint8_t bit5:1;
uint8_t bit6:1;
uint8_t bit7:1;
}bFlag;
uint8_t u8;
}Bflag_u8;
Bflag_u8 flag1,flag2,flag5,flag6,flag7;
EEMEM Bflag_u8 flag3,flag4;

#define modif_sign flag1.bit0 // 修改状态标志
#define backwhite_sign flag1.bit1 // 反白标志
#define uart_revc flag1.bit2 //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
#define time_100ms flag1.bit3 // 100ms标志
#define discharge_over flag1.bit3 // 放电结束标志

#define vol_high flag2.bit0 // 电池电压高于上限标志
#define vol_low  flag2.bit1 // 电池电压低于下限标志
#define fan_fault flag2.bit2 // 风扇故障标志

#define fm_sign  flag3.bit0//蜂鸣器开关标志
#define fd_over  flag3.bit1//放电结束方式标志

#define time_limit flag4.bit0 //使用时限到标志

EEMEM uint8_t year_sx  = 0x12;//年时限
EEMEM uint8_t month_sx = 0x02;//月时限
EEMEM uint8_t day_sx   = 0x14;//日时限
EEMEM uint8_t type = 50;//装置型号
EEMEM uint8_t tx_id = 01;//通讯地址

EEMEM uint16_t discharge_cur = 300;//放电电流
EEMEM uint16_t battery_high = 2400;//电池电压上限
EEMEM uint16_t battery_low = 2400;//电池电压下限
EEMEM uint16_t diplay_vol_xs =100;
EEMEM uint16_t diplay_cur_xs =200;
EEMEM uint16_t password =11110;
//**********写eeprom*******************************

void write_eeprom(void)
{
    uint8_t temp = 0;
    uint16_t l = 0;

    //eeprom_busy_wait(); //等待EEPROM 读写就绪
    temp=1;
    eeprom_write_byte (&type,temp);//装置类型
    eeprom_busy_wait();
    temp=2;
    eeprom_write_byte  (&tx_id,temp);//通讯地址
    eeprom_busy_wait();
    temp=3;
    eeprom_write_byte  (&flag3,temp);//设定标志
    eeprom_busy_wait();
    temp=4;
    eeprom_write_byte  (&flag4,temp);//时限标志
    eeprom_busy_wait();
    l=11;
    eeprom_write_word (&battery_high,l);//电池电压上限
    eeprom_busy_wait();
    l=12;
    eeprom_write_word (&battery_low,l);//电池电压下限
    eeprom_busy_wait();
    l=13;
    eeprom_write_word (&discharge_cur,l);//放电电流
    eeprom_busy_wait();
    l=14;
    eeprom_write_word (&diplay_vol_xs,l);//电压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l=15;
    eeprom_write_word (&diplay_cur_xs,l);//电流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temp=5;
    eeprom_write_word (&password,temp);//密码
    eeprom_busy_wait();
    temp=6;
    eeprom_write_byte  (&year_sx,temp);//年时限
    eeprom_busy_wait();
    temp=7;
    eeprom_write_byte  (&month_sx,temp);//月时限
    eeprom_busy_wait();
    temp=8;
    eeprom_write_byte  (&day_sx,temp);//日时限

   //   eeprom_busy_wait();
}

//**********读eeprom*******************************
void read_eeprom(void)
{
    uint8_t temp = 0;
    uint16_t l = 0;
    eeprom_busy_wait(); //等待EEPROM 读写就绪
    temp = eeprom_read_byte (&type);//装置类型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tx_id);//通讯地址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flag3);//设定标志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flag4);//时限标志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battery_high);//电池电压上限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battery_low);//电池电压下限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discharge_cur);//放电电流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diplay_vol_xs);//电压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diplay_cur_xs);//电流显示系数
    eeprom_busy_wait();
    l = eeprom_read_word (&password);//密码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year_sx);//年时限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month_sx);//月时限
    eeprom_busy_wait();
    temp   = eeprom_read_byte (&day_sx);//日时限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b,c;
  unsigned char buf;
  write_eeprom();
  read_eeprom();
 DDRD =0xff;
  a=100;
  b=200;
  c=300;
  buf=0;
  while(1)
   {
    buf++;
    PORTD =buf;
   }
}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批了我一顿,又说了一大堆

可是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也没弄懂我究竟应该怎样实现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定义一个字节,把这个字节的每一个位作为程序中的一些标志用于参与程序的分支判断,还需要把这个字节存储在EEPROM中

网友D:
说了那么多

不就是想对一个字节的某个位进行判断吗?
需要判断的时候从eeprom读出来,想对哪个位进行判断就对哪个位判断(位操作),想要保存的时候直接写回eeprom去不就可以了? 搞不清绕这么个大弯作啥 ?

楼主:
楼上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实现不了,我还没弄明白呀,能举例说明吗?

网友E:
定义一个数组,包含7个元素,再用位定义

unsigned char flag[7];//方便用for语句循环处理
//这里的bit0-bit7可用较为直观的名字
#define bit0  0
#define bit1  1
#define bit2  2
#define bit3  3
#define bit4  4
#define bit5  5
#define bit6  6
#define bit7  7

用if(flag[n]&(1<<bit0))可判断bit0位是否为1
用if(flag[n]&((1<<bit0)|(1<<bit3)))可判断bit0位和bit3位是否同时为1
如需传递数据则只要将数组首址flag传入函数,同时可以还更改。
不知以上能否帮你?

网友E:
更正

用if(flag[n]&((1<<bit0)|(1<<bit3)))可判断bit0位和bit3位是否有一个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