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4):
ATmega16:

T1初始化为模式15,程序如下:
这个程序之前未打开任何中断

INTIT1:SER R16
        OUT DDRD
        LDI R16,0
        OUT TCCR1A,R16
        OUT TCCR1B,R16
        LDI R17,0X00
        LDI R16,0X1F
        OUT OCR1AH,R17
        OUT OCR1AL,R16
        LDI R16,0X0A
        OUT OCR1BH,R17
        OUT OCR1BL,R16
        LDI R16,0X23
        OUT TCCR1A,R16
        LID R16,0X19
        OUT TCCR1B
        RET

这样设置后,用avr studio模拟运行,见不到pwm输出,是不是在这个软环境下就是看不到呀?
我是个AVR的初学者,在51里遇到过软模拟出不来的东西,其实用片子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软模拟环境并不完善,avr studio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呀,现在,我的手里暂时还没有片子,不能够真的尝试。

网友A:
刚才在单片机那边答过。

不过PWM应该不需要中断的参与哈。LZ再仔细理解一下Datasheet。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款单片机在对16位的i/o寄存器赋值的时候是有特殊要求的,如果被中断打断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因为他们有顺序问题(实际数据要在写低字节后才被压入,并且所有的16位i/o寄存器共享一个temp),所以,我强调没有中断,这个正是datasheet里写的,pwm当然不需要中断,不然,就占用了cpu的资源,就该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