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和ZLG7290键盘芯片的中断问题

楼主(2008-04-26):
ZLG7290按键输出中断正常低电平,可和我的M64的Int3连上,低电平总在1V,产生不了中断,这是怎么回事,请高人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
设置

//设置
DDRD=0x80;
PORTD=0x00;

EICRA=0x00;
EICRB=0x00;
EIMSK=0x08;

网友A:
设置了电平中断,除非没有开中断。

DDRD=0x00;
PORTD=0xFF;//把所有设成输入弱上拉试试。
sei   ;//加上开中断。
把所有脚设成弱上拉,再开中断。对于5V供电MCU,1V已经是低电平了。肯定会产生连续中断。
DDRD=0x80; INT3脚是PD3;
PORTD=0x00;对于M64的INT3处于三态的设置,ZLG7290输出1V肯定有问题??

楼主:
INT3对地能产生中断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把串口一打开了,哈哈

网友A:
端口第二功能,打开串口的优先级最高,

没有关TX状况就会产生这种硬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