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帮帮忙:MEGA128函数调用的堆栈不起作用

楼主(2008-04-2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遇到,问问题要环境明确

语言类型,编译环境,优化级别,怎么发现的这个情况,第一次还是多次,其他程序也这样么

楼主:
谢谢

用的是C语言,用CodeVisionAVR编译,编译设置是默认的。上电后第一个程序就是这样,通过IO口让一个发光二极管闪烁,在主程序中用循环做延时就能正常闪烁,但调用一个延时函数就不能运行。

楼主:
一点补充

将SP指针设置成外部存储器可以进行函数调用,我外加了32K的RAM。
除了复位电路与RAM外,其他的电路还没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