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贴片M8为什么有两个VCC ? 都要接5V吗?

楼主(2008-05-07):
ADC, AVC, dc, AD
请问贴片M8为什么有两个VCC,两个GND ? 都要接5V和负极吗?

如果不用ADC, AVCC要接5V吗?

谢谢!

网友A:
AVCC要接5V

因为据资料称, 它还给 PC0~3 的端口内部电路(包括数字部分)供电呢

网友B:
dip封装的M8用表量VCC和AVCC电阻很小

从外面加电阻或电感似乎没用, 直接接一个滤波电容不知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