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修改SLISP并口地址?

楼主(2008-05-07):
因为新配置的计算机没有并口,最后扩了一个并口,可是地址和SLISP软件中默认的地址不匹配,所以导致无法使用并口下载,请教双龙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看看设备管理器中是否可以修改

楼主:
设备管理器中不可以的。

有人遇到过相同问题吗?

网友A:
能修改LPT地址的唯一地方就是设备管理器

能修改LPT地址的唯一地方就是设备管理器中,当然如果你扩充的并口不支持修改,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progisp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但我现在一般不想说了,麻木了

网友C:
问5楼的老师?

zhifeng 老师好,问问PROGISP可以修改地址后使用 那个网上很多的244做的并口下载线吗?楼主我也是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扩展的串并口,以前的都没法用了。
还有老师,我做了个USPASP M8做的,用的是您的软件,我在一台老的机器有串并口的机器上可以使用下载,等我拿到公司的这个DELL 机器,扩展的串并口上就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都没法用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