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高手看一下我这ADC连续采集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5-08):
unsigned int AD_conver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int i;
   SREG=0x00;
   ADMUX=(0x40|(num&0x1f));
   ADCSRA=(1<<ADEN)|(1<<ADSC)|(1<<ADATE)|(1<<ADPS2)|1<<ADPS1);//64
   for(i=0;i<1024;i++)
   {
     while(!(ADCSRA&0x10));
     Ad_cj=ADCL;
     Ad_cj=(((ADCH<<8)|Ad_cj)&0x3ff);
     ADCSRA=0xE6;
    }
    ADCSRA=0x86;
    SREG=0x80;
    return i;
}

楼主:
请高手看一下我这ADC连续采集程序有什么问题

unsigned int AD_conver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int i;
   SREG=0x00;
   ADMUX=(0x40|(num&0x1f));
   ADCSRA=(1<<ADEN)|(1<<ADSC)|(1<<ADATE)|(1<<ADPS2)|1<<ADPS1);//64
   for(i=0;i<1024;i++)
   {
     while(!(ADCSRA&0x10));
     Ad_cj=ADCL;
     Ad_cj=(((ADCH<<8)|Ad_cj)&0x3ff);
     ADCSRA=0xE6;
    }
    ADCSRA=0x86;
    SREG=0x80;
    return i;
}

网友A:
ADIF清0是通过对该为写1来清0.

{
loop_until_bit_is_set(ADCSRA, ADIF);
ADCSRA |= (1<<ADIF);
Ad_cj=ADCL;
Ad_cj=(((ADCH<<8)|Ad_cj)&0x3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