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有关ATmega16的TCNT0初值设置

楼主(2008-05-09):
求助:有关ATmega16的TCNT0初值设置
手头上有个ATmega16的源程序,其中启动定时器0的程序如下:

void StartTimer0(INT8U us)      //开始定时器0
{
 TCCR0  = 0x00;      //停止定时器
 if(us == 20)
 {
    TCNT0  = 0xE4;   //228,20us初始值
 }
 else if(us == 40)
 {
    TCNT0  = 0xC9;   //201,40us初始值
 }

 TIMSK |= 0x01;      //中断允许
 TCCR0  = 0x02;      //启动定时器,8分频
}

查了很多资料,但对TCNT0的初始值仍有疑惑,望高手答疑解惑。

TCNT0是8位寄存器,定时值: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另外头文件中有:#define F_CPU 8000000UL      (8M)

CPU的晶振好像和上述两个频率没什么关系啊!!! 而TCCR0  = 0x02设置时钟源来自预分频器。

结贴:
晶振弄错,应该是11.0592M。上面8M是个假牙。
T1=256-(11.0592M/8)*20us=228;
T2=256-(11.0592M/8)*40us=201;

PS:回2楼,定时值:T=(256-计数初值)*分频数/晶振频率,是没错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不过可能是你没注意到我写的是“定时值”而不是“定时初值”!
正常情况下,是先确定定时值,再确定定时初值。
定时初值:T=256-(晶振频率/分频数)*定时值

网友A:
不理解硬件的恶果!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这是错的,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这才正确!

网友B:
思想不能狭隘:AVR中几乎不会这么用,都是直接使用CTC模式

比51先进多了。

网友C:
留照,看宇宙飞船胡扯

引用 网友A: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不理解硬件的恶果!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这是错的,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这才正确!

网友D:
呵呵,飞船错了

网友C:
至于楼主的问题

应该是用11.0592 晶体得到的

网友A:
To:awey的fans 不懂硬件就谦虚点,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这是错的,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这才正确!

(晶振频率/分频数)=   基本计时单位
  溢出时间(T) =(定时器的模 - 计数初值)*基本计时单位

 定时器的模--->因为是8位定时,所以 = 256

 代入上式得:
 溢出时间(T) =(256 - 计数初值)*基本计时单位

网友E:
留照,大家评评哪位是草包?

引用 网友C: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4楼: 留照,看宇宙飞船胡扯

引用 网友A: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不理解硬件的恶果!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这是错的,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这才正确!

引用 网友D: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5楼: 呵呵,飞船错了

引用 网友C: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6楼: 至于楼主的问题

应该是用11.0592 晶体得到的

引用 网友A: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7楼: To:awey的fans  不懂硬件就谦虚点,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这是错的,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这才正确!

(晶振频率/分频数)=   基本计时单位
  溢出时间(T) =(定时器的模 - 计数初值)*基本计时单位

定时器的模--->因为是8位定时,所以 = 256

代入上式得:
溢出时间(T) =(256 - 计数初值)*基本计时单位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8-5-9 17:46:05 修改者:宇宙飞船

网友A:
不哼声了?awey的fans!

网友C:
宇宙飞船,珠海最近是不是暴雨不停

哪天出太阳,建议你出去晒晒脑袋

网友F:
战斗即将开始,抢沙发

网友G:
飞船,洗洗睡吧

不知道AVR定时器有CTC模式?不知道有个寄存器叫OCR0?
这个脸你丢大了。

网友H:
又热闹了?

网友I:
免费看戏,兼接受再教育,呵呵!

网友A:
俺的公式是直接跟硬件有关的,看公式就能知道

怎样去设定寄存器,手册上给出的是变型后整理好的,一般水平的人根本就猜不透是啥意思!

网友J:
晕眩!周期和频率的关系!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其然然然!

网友G:
飞船你就歇菜吧你,你还真不是一般水平的

网友K:
飞船确实错了。

引用 网友A: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不理解硬件的恶果!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这是错的,
T=(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这才正确!

正好说反过来了。
T(定时周期)=(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这才正确!
T(定时周期)=(256-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这才是错的

网友J:
飞船是太狂,又有点粗心,

其实飞船的方法是用来计算定时器的设置值的,本是个好方法(我也是这样用的),谁知楼主要反过来计算时间?晕倒!初学者对什么都感兴趣,其实这些不用管,在头文件里定议个宏,计算交给编译器去做,修改也方便又不会出错!

网友L:
又可以看戏了

网友M:
算一下量纲吧

网友N:
靠,吵架还这么多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