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自动拨号报警模块》》》技术资料

楼主(2008-05-10):
EX-1智能拨号报警模块(百片以内 45元/片)[07年批量定制价格可能低至25元/片]

一、描述

EX-1拨号模块是集DTMF信号接收、存储、发送为一体的通讯电路。模块内置的单片机和拨号管理程序能为用户提供多种信号输入输出端口,可在安防警报、信号采集、自动化控制、远程通讯信息传递等领域灵活应用。

系列型号索引
EX-1 功能齐备,运用灵活

 EX-2 体积超小
价格更低

 EX-3 体积超小
价格更低

二、功能
1、5组手机或7组市话号码存储,掉电不丢失;
2、增强信息传递通路,提供外部音频信号输入端;
3、板载/外部信号输入方式可预置;
4、电话机/外部开关两种拨号状态控制方式;
5、电话线路状态检测功能,自动输出故障信号;
6、工作状态指示输出;
7、拨号完毕自动输出提示信号;
8、触发一次,循环九遍拨打预置号码;
9、远程中断、复位功能;
10、独立工作,独立拨号,不依赖电话机等外部设备;
11、标准SIP引脚封装,PCB装配灵活。

三、外形及封装

外形尺寸: 5.5cm × 2.8cm        引脚间距: 1、2 脚 5.08mm 3 — 11脚 2 . 5 4mm

四、引脚定义

引脚号 名称 功能 描述
1  PHA 接电话线 接电话线外线
2 PHB 接电话线 接电话线外线
3 VCC 电源正极 接5V直流电源正极
4 HTO 高电平触发 当引脚出现高电平时,模块开始拨号
5 ON/OFF 允许 / 禁止 双稳方式工作,接高电平打开拨号设定,再次接高电平关闭拨号设定
6 ERR  电话线故障 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当电话线出现短路、断路时输出截止
7 READY 拨号完毕 当预设号码发送完毕时输出高电平
8 EXA 音频输入 输入要传送的音频信号
9 LED 状态指示输出 接指示灯。和板载指示灯同步工作,表示模块当前所处的的工作状态
10 LTO 断路触发 当引脚与负极断路时,模块开始拨号
11 GND 电源负极 接5V直流电源负极

   五、参数

  最小 典型  最大
供电电压(V) 4 5 6
工作电流(5V/mA) 静态≤4.2 警戒≤5  拨号报警≤6
触发信号幅度(Vpp) 2V 4V 5V
触发电流(mA) 100μA  500μA ≤10mA
Ready端输出间隔 高电平1.3秒         低电平0.25秒

Ready端输出电流(V) 3.3 4.3 5.3
Ready端输出电流(mA) 16.5 21 25
ERR端输出电流(mA) ≤30   ERR端最高电压≤20 V
音频输入幅度(Vpp) 50mV 400mV  1000mV
LED端输出电流(mA) 1.2 1.6 2.3
允许/禁止端入电压(V) 2.7 4.7 6

注意:由于模块供电回路中串接有保护二极管,模块实际工作在低于供电电压0.5V的电压值下.

六、应用指南

注意:在此操作之前必须明了本模块的板载指示灯是状态指示灯而不是电源指示,在初始状态下指示灯是不亮的,所以在第一次通电时指示灯会保持初始状态,请不要认为拨号模块没有工作或者已损坏,要对模块进行测试请严格按以下步骤进行。

1、号码录入

想要拨号模块正确拨打欲通知的电话号码必须把要拨打的电话号码预先录入拨号模块,在录入之前您需要做完以下准备工作:

(1)、检查拨号模块,把第10、11脚连通,以确保模块处于未触发状态;

(2)、把电话线连接到PHA、PHB;

(3)、一部与模块连接在同一条电话线上的双音频电话机;

(4)、为模块接通5V直流电源;

以上准备工作请严格按步骤完成,如接通电源后指示灯出现常亮,请拿起听筒按“#”键使其熄灭。

准备工作完成后就可以进行正式的录入操作了,操作时请拿起电话机听筒(为保证录入顺利,请不要使用免提),然后按以下步骤执行:

步骤
 操作
 模块指示

 长按“ * ”键待指示灯亮起后松开
 指示灯由不亮变为常亮,表示已进入号码接收状态,等待输入电话号码

 输入欲通知的电话号码
 每按一个数字指示灯熄灭一次表示输入有效

 如需输入另外几组电话号码按“#”,如不需要输入其他号码请按“*”结束录入操作
 按“#”键指示灯熄灭一次,同时听筒传出“嘀”的确认音,表示可以开始输入下一组电话号码;按“*”键指示灯由亮变为熄灭,同时听筒传出“嘀”的确认音表示录入操作结束,模块自动退出录入状态。

 输入另外一组电话号码
 每按一个数字指示灯熄灭一次表示输入有效

 操作同第3步
 同第3步

 在操作过程中按“*”键或者当输入号码组数达到存储极限时,模块会自动退出录入状态,同时状态指示灯自动熄灭,听筒传出“嘀”的确认音。

 当需输入新的电话号码以替代原预置的号码时,请按以上步骤重新录入即可,结束录入操作后原号码自动被删除并替换为新输入的号码。

注意:①,录入号码时输入速度太快会造成号码丢失,指示灯熄灭一次表示该位有效,否则请放慢速度从新输入;②,在输入号码时听筒传出的语音提示不会对录入操作产生影响,仍然可以继续输入号码,但电信局的提示信号音会却妨碍号码的录入,比如很长的“嘀”音(催挂音),此时按动电话机数字键,模块指示灯会无反应,在这种状态下只要挂机后重新拿起听筒就可以继续输入号码了,这时输入的号码可以从刚才失效的哪个数字开始继续输入,以前输入的号码仍然有效;③,模块只在号码录入时用到电话机,录入完成后模块可以脱离电话机单独工作。

2、拨号功能的允许和禁止(ON/OFF)

号码录入完成后,必须使模块的拨号功能处于允许状态才能实现正常拨号。允许 / 禁止端用来管理模块的两个信号触发端。处于允许状态(状态指示灯亮)时,当触发端上有触发信号时模块立即向外拨号。在禁止状态(状态指示灯不亮)下,不论触发端上的信号如何,模块都不会向外拨号。

允许触发端触发拨号有两种方法:拿起电话机听筒按长“#”键,指示灯亮起后松开或者给模块第5脚(ON/OFF)加上一个+5V的高电平。不论使用那种方式当指示灯亮起时均表示允许触发,再次进行操作指示灯会熄灭表示触发功能被禁止。

3、板载 / 外部信号输入方式的预置

在默认状态下,信号设置跳针的 a、b 被连在一起表示为板载音频信号输入状态,拨通电话后传送到电话线上的是由模块发出的间歇报警信号音,这种状态下第7脚(READY)并不会输出相应的信号,第8脚(EXA)也不能输入音频信号。当跳针的第 b、c 脚被连在一起时,表示为外部音频输入状态,拨通电话后传送到电话线上的是由第8脚(EXA)输入的音频信号,在电话号码发送完毕后第7脚(OS)会输出间歇的高电平信号,可以作为外部语音电路的触发信号,或其他电路的启动标志。

4、触发端的使用(HTO / LTO)

本模块设置两个信号触发端HTO 和 LTO。HTO端内置100K下拉电阻,在拨号功能开启状态下,当该端口出现高电平时,模块开始拨号。LTO端内置100K上拉电阻,正常状态下该端口应与负极连通或接入低电平信号,当该端口与负极脱离或低电平消失时,模块开始拨号。不论那个端口触发的拨号(拨号时指示灯会快速闪烁),在模块自然结束拨号(拨完九遍)或进行中断操作后(见远程中断、复位操作)如触发端仍有触发信号存在,指示灯会以闪烁的方式来提示,此时另外一个端口传来的触发信号不会引起模块的再次拨号,必须把两个触发端复位到正常状态才能进行第二次触发操作。

5、故障信号(ERR)

故障信号(ERR)输出引脚是一个集电极开路输出端,模块电源接通后这个端口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它不受允许/禁止控制端(ON / OFF)和其他设置状态以及供电状况的影响。当电话线出现短路、断路时模块第6脚(ERR)会进入截止状态。这个输出端可用于紧急报警,也可作为触发信号去触发与模块配合工作的电路切换通讯方式或立即启动警示装置发送警告信息。

6、远程中断、复位操作
在模块拨通预设电话后,被拨通的电话提机后会听到间歇的报警声或语音信号(需用户进行设置),当需中断报警并阻止模块继续拨号时提机后长按“8、9、*、0、”中的任意一个键待报警声消失后松开即可,这时模块会自动挂机,指示灯恢复到常亮(等待触发状态)状态。

7、拨号周期

在触发模块后,模块开始循环拨打预置号码,循环次数为九遍。每个号码拨打时间为40秒,然后自动拨打下一组,如在报警时进行了远程操作,则自动挂机停止继续拨号,恢复到待触发状态。

8、模块工作时应注意的问题

(1)、不要使用开关电源进行供电;

(2)、如果和模块连接的电话线上连接有电话机,请关闭电话机的防盗功能;

(3)、中断、复位操作应在模块拨通电话后的40秒内操作;

(4)、在板载音频输入状态下EXA输入端不要连接音频信号源。

七、应用电路 (注意:在按以下电路进行测试时请先为模块录入正确的电话号码。)

1、测试电路     ------------------------------------------------------------

按图中连接方式,接通电话线、电源后LED2会最先点亮,表示电话线路正常,如不亮请检查电话线是否连接正确。当按下SW1时,状态指示灯LED1点亮,表示拨号功能已启动模块进入等待触发状态,此时按下SW2、SW3中的一个,LED1开始快速闪烁表示正在拨号,拨号完毕LED1保持常亮状态,这时对方电话机开始振铃,40秒后模块自动开始拨第二组电话号码,LED1重新闪烁表示正在拨号。当所有号码循环拨够九遍后模块重新恢复到等待触发状态,按下SW2、SW3中的另一个看模块是否产生拨号动作以测试这个触发端是否正常。

触发端测试完成后,可以把板载/外部信号输入方式设置跳针的2、3连在一起,并按以上步骤测试,以验证外部音频输入状态下模块的反应。在这种状态下,模块每拨完一组号码后(LED1停止闪烁恢复为常亮)LED3都会间歇的点亮直至模块拨下一个号码时才熄灭。当模块恢复到待触发状态时LED3将保持熄灭状态.

在对方电话机振铃时,可以拿起电话机听筒应有报警声传出(在外部音频输入状态下会传出EXA引脚上输入的音频信号),也可以进行远程中断操作,操作后报警声停止,听筒传出“嘟—嘟……”的忙音,说明模块已接受操作并恢复到待触发状态。

图中SW3采用按断型开关,也可以用一段导线代替进行测试,但要注意正常时一定要和负极连接在一起。图中C是抗干扰电容,可根据开关以及模块的工作环境在103 — 104之间选取。EX 端输入的测试信号可以是语音IC或者随身听、MP3输出的音频信号。

以上测试如反应不正确,请参照使用指南中各功能的操作说明及注意事项排查问题。

2、简洁的拨号报警器   ------------------------------------------------------------

按下SW1,板载状态指示灯点亮,如门窗被打开,门磁传感器触发模块向外拨号,通知对方有警情发生。图中门磁传感器采用常开型传感器,作用距离1.5cm 左右,C可根据情况在103 — 104之间选取。

3、自动语音呼叫电路  ------------------------------------------------------------

这个电路可用于老人的紧急呼叫和医院病床的紧急呼叫,按下SW1,LED点亮模块进入待拨号状态,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按动SW2,模块立即向外拨号,对方提机后立即播放预先录制在语音电路里的声音。
这个电路工作时要把模块的板载 / 外部信号输入设置跳针设置为外部输入(2、3相连),图中IC也可以是固定声音的音乐芯片。C可根据情况在103 — 104之间选取。

4、遥控拨号报警器   -------------------------------------------------------------

按图4的连接方式可以构成一个简洁的无线遥控报警电路,按动遥控器按键,LED点亮,系统进入布防状态,当有人在红外探测器的探测范围内移动时,探测器内部干簧继电器动作,LTO端和负极的连接被断开,模块开始拨号,通知预置电话有警情发生,再次按下遥控器按键,LED熄灭,模块拨号功能处于关闭状态,不论探测器是否动作均不再向外拨号。
在模块工作时也可以在ERR端接上指示灯或者继电器(驱动其他报警装置)指示电话线状态,以防止电话线异常造成信息传递失灵。

图中D是常见的有线被动红外探测器,探测器中的干簧继电器在正常工作时是闭合的,如是断开的应连接在模块正极和HTO端口上,若为高电平输出且输出幅度≤5V则可直接与HTO端相连,但要注意一点:如果LTO端没有连接任何信号时必须用导线和模块负极连通,否则模块将不能工作。

图中T为常见的无线接收模块,图中以本公司的RX005为例。在电路工作时每按一次遥控器按键,RX005的VT端都会输出一次高电平触发模块启动或者关闭。

图中的电阻R、二极管D、三极管Q、继电器J、有源警号A组成了电话线异常报警电路,如用指示灯指示时,电路连接可参看图 1 。

5、ERR端的应用和扩展    ------------------------------------------------------------

ERR端是一个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和其他设备配接时可按图 5 连接,使其成为不带电的开关接口。图中的继电器采用耗电量较小的干簧继电器,如果要驱动电流很大的继电器或者负载时请按图 4 的方式进行连接。

  为保证产品能 快速准确 的送到客户手中,对小批量用户统一用 特快专递(EMS) 送货上门,大批量统一用中铁快运。
  以上产品批量价格优惠!!  请联系:0379-63230283 013101795700 FAX:65297891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