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形变影响内部RC频率

楼主(2008-08-16):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测量出来的?

在其他条件下能不能重复?
不过RC本来就应用在对时钟不敏感的地方,好像问题不算太大

楼主:
LCD

我是通过定时器产生的脉冲和CVBS的HSYNC信号进行比较,发现的偏差。HSYNC信号是有17.743M晶振和显示电路产生的。
目前没有在其他电路上重复过这个测试。按压AVR芯片产生的影响最大,按压晶振没什么影响。晶振是铁壳矮封装。
按压过程中,AVR频率单调且比较均匀变化,没有发现跳变和不单调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