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执行一条C语句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8-08-19):
假如晶振采用1M的,AVR执行一条C语句比如
while(1);
要多长时间?怎么计算的?
请大侠指导

网友A:
时间无穷大

网友B:
倒塌,执行一条c语言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C:
_NOP();一微秒

while(1);可以一直等N久

网友D:
瀑布汗~~~~

瀑布汗~~~~瀑布汗~~~~瀑布汗~~~~瀑布汗~~~~瀑布汗~~~~瀑布汗~~~~瀑布汗~~~~
while(1);  //这是死循环啊,永远等待。

只有中断才能暂时打断他.

网友E:
比如说

以后的单片机时钟在nGGHz的时候,哈哈
nop的时间更短;
while(1)的时间还是够长

网友F:
c語言編譯后會變成不同的匯編語言

  c語言編譯后會變成不同的匯編語言,有的十幾條,有的只有一條,所以不能這樣講.

网友G:
要看编译后的汇编是什么样的

网友H:
可以这样看

可以这样看:
while(1)
{
PB0 = 0;

PB0 = 1;

}
通过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I:
执行一次while(1);

需要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J:
呵呵

到断电为止。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表达有点错误

我想问的是执行一次while(1);要多长时间。循环一次要多长时间。我想用1MHz做个60us的延时,不知道while(t);中的t该设为几?

网友K:
现代人都是直接看模拟调试时的时间结果。

网友L:
做延迟是用for,而不是while

while(t),只要t不等于0就是死循环,如果你是用gcc来开发,可以直接调用_delay_us函数,他会根据晶振频率完成指定的延迟时间。

网友M:
这也太搞笑了吧!!

网友N(2008-09-20):
hahahaha

用for循环做延时,看一下编译完的汇编程序。每条汇编程序占用一个机器周期(一般是)。另外参照16楼

网友O:
如果这样用有错么

while(i--);
另外一种
while(i--)_NOP();
i赋一个有效值,我用前一种不行程序过不去
可是用第二种就没有问题
因为我要等几个时钟周期才这么做
不解中,用的是WINavr的Gcc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