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M8和M88哪个便宜?功能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8-21):
(无正文)

网友A:
m8比m88便宜

网友B:
中断入口不一样

网友B:
片内VREF也不一样

网友C:
M88好像支持差分ADC

网友D:
m88比m8强大

新的设计不推荐再使用m8

网友E:
不推荐再使用m8?

既然不推荐再使用m8, 那怎么还是它便宜呢?

网友F:
那推荐使用什么呢?

网友C:
哪个符合工程需要就用哪个

其他的都是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