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48双机串口通信,收不到,为什么?

楼主(2008-08-24):
有时候能收到,有时候收不到,是不是接口不匹配啊?都是们m48,好像不太可能,是不是得加一个245那样的缓冲一下啊?
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描述不清楚

给出电路图和程序,别人才能帮你看啊

网友B:
同意,太空了,不好答。

网友C:
一步一步来!

令M48定时发出TX,测试数据是否发出,是否正确;
编写最简单接收反馈程序,测量是否接到数据并响应;
规定相关协议;再试!!!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