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ICEmkII 可以对所有的带ISP的AVR芯片进行编程吗?

楼主(2008-08-29):
JTAGICEmkII仿真器的说明上写的是可以对JTAG和DEWIRE接口的芯片进行编程。
我觉得既然是可对ISP编程,就应该可以对所有的带ISP的AVR芯片进行编程呀?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只有PC机软件进行支持就可以.

网友B:
JTAGICE 不能接到 ISP 口上

带 ISP 口的芯片可以用 AVRISP mkII 编程

带 JTAG 口的芯片可以用 JTAGICE mkII 编程

网友A:
SL-JTAGICEMKII已经支持ISP/JTAG器件的编程

JTAG转换到ISP的连线,在AVRSTUDIO中有一个转换表的。对ISP器件进行编程时,必须通过SLISP软件进行操作。

网友C:
充要条件

JTAGICEmkII仿真器的说明上写的是可以对JTAG和DEWIRE接口的芯片进行编程。

具有JTAG或者debugWIRE接口

可以用JTAGICEmkII进行ISP编程

是充要条件

楼主:
怎么能是充要条件呢?

可以用JTAGICEmkII进行ISP编程的器件不一定有jtag 或dewire接口,怎么能是充要条件呢?

还有JTAGICEMKII有章鱼爪接口,可以连接各种接口

网友D:
原装的JTAGMKII 有可能 不再进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