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个avr-ld 连接多个文件到指定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8-09-02):
AVR, AD, AI, IO, se
现有2个文件:main.c , file1.c 分别对应main.o, file1.o在连接成main.elf的时候 ,我想把file1.o指定连接到main.elf的addrress地址开始存放,此address是我在makefile中定义的一个段地址mysection(即整个file1.o所含的代码都在mysection中)。那么,我现在该如何在makefile中将file1.o传给连接脚本avr5.x(target=mega64),或我该如何修改链接脚本?(参考avr5.x,我另存一个脚本myload.x,并用 -T myload.x 来传给avr-ld,但我不知道该如何修改myload.x的SECTION{}配置)。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用修改 linker script

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加个编译选项:-Wl,--section-start,SECTION=ADDRESS

例如:要对名为 .text.function 的段定位到 0x1234,则加选项:-Wl,--section-start,.text.function=0x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