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可不可以从应用程序区跳到boot区呀?

楼主(2008-09-06):
(无正文)

网友A:
是可以跳得过去的

从应用跳也行,也可能通过熔丝位来选择,是否从BOOT区启动
,可以搜下 avr_bootloader设计与实现 一贴

网友B:
关中断 再跳

楼主:
re

关了中断,还是不行,好像是操作了什么就不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可以跳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